哪位高人加工过多线螺纹??

楼主(2009-08-23):
华飞210*400的最大螺距只有3.5mm,如果用来加工多线螺纹很不方便。比如加工成5线的螺距就成了0.7mm了。有没有高人用小床加工过大导程的多线螺纹??比如说导程20的6线或者8线螺纹??

网友:
自己加大导程要去配相应的挂轮。没有做过这么大的。7、8,两头的做过

网友:
再不行就换个导程大的丝杆吧。 机床附件店都有,几十、一百多元吧,可能两头要自己加工一下。当然,开合螺母恐怕也要换掉。

网友:
想拉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飞210*400的最大螺距只有3.5mm,如果用来加工多线螺纹很不方便。比如加工成5线的螺距就成了0.7mm了。有没有高人用小床加工过大导程的多线螺纹??比如说导程20的6线或者8线螺纹??

没弄明白 什么东西需要用6头8头的螺纹? 小床要是有相应的挂轮可能也可以 不过大导程加工需要车床的刚性 要好小床行吗 没用过小床 比如刀架受得了吗

网友A:
LZ用在什么地方的,一定要用这种螺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在什么地方的,一定要用这种螺杆吗?

     主要是想加工木头的工艺品,想做多线螺纹。

网友B:
想搞管子就直说吗?不过建议最近不要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搞管子就直说吗?不过建议最近不要玩。

    真的不是搞线管,我想要50mm左右的导程,可是线管的导程一般400多毫米呀,从这点上面可以说明我不是要搞线管。

网友:
你直说要高糖馅嘛

网友C:
怎么看不懂说的什么? 做糖馅?楼主是不是想做食物搅拌机?这个好奇怪的爱好     多线螺纹是不是绞肉机那种?

楼主想做糖馅?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爱好?   直接去买个打肉机不就成了么?  超市就有的卖.

网友:
高糖馅是不是和麦芽糖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不懂说的什么? 做糖馅?楼主是不是想做食物搅拌机?这个好奇怪的爱好     多线螺纹是不是绞肉机那种?

楼主想做糖馅?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爱好?   直接去买个打肉机不就成了么?  超市就有的卖.

糖馅....是打错字了,应该是:“膛线”  就是木仓管的膛线,不过我真的不是做这个的,再重复一次:普通气GOU的缠距是400mm左右,我要的多线螺纹的导程是40mm或者50mm。请这位兄台不要怀疑我。

网友:
算好螺纹头数,用白钢线切割出刀口,一次出来。
我就这样干

网友C:
搂主想造黑枪?? 不是把.

网友D:
将你的雕机加个旋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你的雕机加个旋转轴。

    旋转轴以后肯定要上的,暂时经济尚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想造黑枪?? 不是把.

  兄台,我已经多次说明不是做膛线了,我要加工的零件和木仓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面浪费论坛资源了,请以后不要在这里谈论不相干主观臆断。

网友D:
经济得很,一个减速器加一步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济得很,一个减速器加一步进就行。

    一个消回差的减速器也要几百元,加上步进和驱动估计要五百元左右吧,另外不会画图,不能做刀路是关键,我正在学ART可是平时很忙,进展缓慢。

网友D:
木器工艺品加工精度要求不高,一些进口二手小型减速器也就80~100,试过回差很小的。
步进JJ加一轴驱动恐怕100大洋就妥。
一些简单圆柱类用三轴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器工艺品加工精度要求不高,一些进口二手小型减速器也就80~100,试过回差很小的。
步进JJ加一轴驱动恐怕100大洋就妥。
一些简单圆柱类用三轴就能解决。

     哈哈    小弟现在加工的是木头,可是我的家当都是照着加工金属准备的。另外问问能不能把小车床改成三轴的旋转轴??

网友D:
将车床改数控做这多线锣纹东东更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车床改数控做这多线锣纹东东更是小菜一碟。

我问的是将车床改成数控的旋转轴雕刻机,不是数控车呀,就是把主轴用步进电机带动,刀架上面装个水冷主轴做Z轴。

网友:
换挂轮吧,以前加工过小孔油槽。缠度125(图纸标注多少忘了)孔径25,工艺员说差不多,反正是民品,挂轮也省了 。床是C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