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单翼下置的后推电动机好飞吗?

楼主(2009-08-23):
很新的新手,适合飞中单翼下置的后推电动机吗?
手里有一架很漂亮的此类飞机,买来快1年,一直没敢装好飞,总听人说此类飞机不适合新手。
看有人飞此机炸的不轻,怕了

还请行家给介绍介绍,要是可以的话,就留在手里不出了

侧面

侧面

前面

前面

楼主:
飞过的人说,此机是后推式的,重心略偏后,起飞降落新手操控不好
如果头部用大容量的重电池,那翼载负荷又大了,那需要较高速度才能保持平衡,新手又反应不过来

总之,难啊

网友:
如果真的是很新的新手,建议先飞好上单翼,再飞这个。否则,一旦手忙脚乱,等待你的将是炸机。

网友:
可惜不是涵道,真好看的飞机

网友:
新手本来确实应该从上单翼练习机或者是滑翔机开始,逐渐找到飞机的操控感。但是,模拟器基础好的话,也未必就不能直接上这类下单翼,关键是必须非常熟悉飞机在各个阶段的操控技巧和手感。这架飞机的主翼展弦比很大,所以滑翔性能应该不至于很差,而且虽然是下单翼,但是有不小的上反角。另外用8×4桨,看上去速度也不至于太快。有信心的话,在模拟器上适应一下涵道机或者后推机的操作,也是可以试试的,但是切记给舵量一定要小,起飞拉杆一定要柔和再柔和(后推桨,尺寸还不小,拉杆过度就算不失速,也会打桨)。最好是能请个老手在一边指导一下。最后,炸机是任何新手老手在所难免的,在小心谨慎的基础上,调整好心态,有时候越紧张越怕炸,反倒更容易炸……

网友:
中将了都

网友A:
这是什么翼型的?

网友:
很漂亮,炸坏太可惜。最好先飞前拉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翼型的?

好像是平凸翼型的,但感觉和对称翼型差不多,也就是凸的不很明显接近对称。
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好飞的飞机,既然是新手还是多多听些老手的建议,模拟器然后上单翼,一步一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