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后)掠翼机重心问题

楼主(2009-08-23):
网上查得一图是各种翼型的重心确定法,但其前,后掠翼机重心问题感到实际上图上是无法定的,因为右翼中间那根垂直虚(实)线怎麽画无法定,特请各位指点。

网友:
实际上是确定几何中心,翼根后面虚线是翼梢弦长,翼梢前面虚线是翼根弦长,然后连线,和弦长中线相交。
是完全可以确定的,甚至可以用解析几何解出来。

楼主:
请问弦长中线就是中间那根垂直虚(实)线吗?是A+B的二分之一吗?

网友:
我飞电直 :loveliness: 的,不用想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弦长中线就是中间那根垂直虚(实)线吗?是A+B的二分之一吗?

弦长中线你的图没画出来,就是翼根的中点和翼梢的中点的连线,通过中线和最长的那条虚线确定平均气动弦,平均气动弦1/4的地方就是焦点。

楼主:
请问:那末从焦点向飞机中轴作垂线,交点就是理论重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末从焦点向飞机中轴作垂线,交点就是理论重心了?

首先,要纠正一个问题,重心是地球万有引力作用于模型的点,焦点是升力作用于模型的点,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无论焦点和重心,都只有一个,对于左右对称的飞机,焦点就在飞机中轴垂面上,不存在你所说的“焦点向飞机中轴作垂线”。

楼主:
那末“焦点”算是知道了:“在飞机中轴垂面上,平均气动弦1/4的地方。”但重心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纠正一个问题,重心是地球万有引力作用于模型的点,焦点是升力作用于模型的点,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无论焦点和重心,都只有一个,对于左右对称的飞机,焦点就在飞机中轴垂面上,不存在你所说的“ ...

其次要纠正一下,焦点不是一个,在不同飞行姿态下焦点会漂移,前面图示的焦点是机翼气动力焦点,实际上作用在机身上的气动力也会有一个焦点,2个焦点的合力点是全机气动焦点,只不过一般机型全机焦点离机翼焦点很近,并且一般在机翼焦点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次要纠正一下,焦点不是一个,在不同飞行姿态下焦点会漂移,前面图示的焦点是机翼气动力焦点,实际上作用在机身上的气动力也会有一个焦点,2个焦点的合力点是全机气动焦点,只不过一般机型全机焦点离机翼焦点很近,并且 ...

首先,虽然焦点会随飞行姿态(甚至飞行速度)改变,但每一个时间,只有一个焦点位置。你的说法有一点问题,的确,飞机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的焦点,比如机身、机翼和尾翼。但全机焦点的确定不是简单的合力,而是合力矩。然后就是全机焦点问题,这个不能简单说是在机翼焦点之前还是之后,比如鸭翼布局的飞机,全机焦点就一般在主翼焦点之前。

楼主:
现在只好问全机焦点和全机重心有何关联?

楼主:
重心还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