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缸头连杆孔中的针是干什么用的?见图

楼主(2009-08-23):
气缸头连杆孔中的针是干什么用的?为了存储润滑油?加固连杆后多余的部分?祥见图

网友:
卡里面的销子的

网友:
连杆轴向定位的啊

网友:
少了俩字  连杆销子

网友:
G形卡簧,防止活塞销位移的

网友:
还有,楼主,图上的东西叫做活塞连杆总成,汽缸头是另外一个部件,也叫汽缸盖。

网友:
活塞销卡簧

网友A:
都说的很对我就不多说了 混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的很对我就不多说了 混分走人

我很同意

网友:
连杆销子的定位卡簧,防止工作中连杆销移位摩擦缸体

网友:
8楼正解,XX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