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新手,想做个飘飘,大家推荐动力

楼主(2009-08-23):
偶新手,想做个飘飘,大家推荐动力搭配,之前做了个飘飘,2212的配1060浆,太大了,导致推力线太高,虽然调好了平衡,没有低头的情况,但是一转弯就严重掉高,机身还要翻滚,注定大浆不好做飘飘

网友A:
有才。。。2212 1060浆上飘飘  建议1806 KV3300 5030浆 2s

楼主:
哈哈,本人第一个买的电机就是2212啊,也就只有这个,KT330上用的,没办法,最近在淘宝上一直找电机,准备买多几种型号,哈哈

网友A:
呵呵 我的微风:2212KV1000 1047浆 30A 3s电 飘飘:1806N KV3300 5030浆 12A 2s电 微风带设备重600g 这个配置飞轻轻松松 还带了个相机上天 玩航拍 嘿嘿 飘飘上这个配置不行的 动力浪费不说 反扭也会很大 自重也大 丧失了飘飘的意义了

网友B:
这是我高的飘飘 很好飞 关键是重心要找好 能飞很长时间 反正我快飞吐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AE%C6%AE%BB%FA
这是我高的飘飘 很好飞 关键是重心要找好 能飞很长时间 反正我快飞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