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清理光洁钢管内壁。

楼主(2009-08-23):
有一根800长,内径24的钢管,现在想把内壁清洁干净。并有一定的光洁度。

我想的办法是:1、酸洗
                             2、用沙纸打磨。
但这么长的内壁中间部分可不好清理干净。而且光洁度还不够。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快省的方法没有。在此谢谢了。

网友:
那么大的孔就用上面的办法基本OK

楼主:
 有这么小的珩磨头吗?他们做那么小的气缸都能做出来?

网友:
清洁可找一小块粗钢丝绳,把头部打散,尾巴焊一段细长杆,夹在手电钻上。
抛光可将砂纸做成喇叭口,包扎在钢丝绳上,利用离心力打磨,

网友:
随便想想的一个方法:
在钢管内装入钢珠和研磨沙,两端堵好,然后把管装夹到车床上,转动即可研磨。 不过研磨的尺寸可能不均匀,中间磨得多,两头磨的少。

网友:
用根杆子在一头捆上一棉团,捆好后就裹上机油再洒上沙子就可以放进管子里,然后用电钻夹上杆子转,不过不要忘了你还要做一推一拉的动作哦.

网友:
磁力磨削

网友A:
此物为狗管?

网友B:
我给楼主推荐个简单方法

落地电风扇一个   直径23 长49MM钢柱一个上车罗纹     研磨沙50G

把你的钢管子严格对中捆绑在电风扇上  象飞机螺旋桨那样     堵住2头   研磨沙和钢柱一起放入        然后开风扇       24小时后  估计就能得到一个高光洁的内管了  而且 中间和两头都一样光华

网友:
落地电扇一定要老式的 特别结实的那种   如果不是 一定要可靠的固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楼主推荐个简单方法

落地电风扇一个   直径23 长49MM钢柱一个上车罗纹     研磨沙50G

把你的钢管子严格对中捆绑在电风扇上  象飞机螺旋桨那样     堵住2头   研磨沙和钢柱一起放入        然后开风扇    ...

是不是正反转的时间要一样长?如果只正转受力的影响旋转后方会磨得厉害一些。

网友:
酸洗后碱煮,洁厕王、碳酸氢钠

网友:
管子  设置4个角度   4个角度各磨6个小时     这种耍活我最爱干

以前教授叫我抄实验数据   我就用把MP4把实验数据录下来    腾出时间泡MM

楼主:
内壁光了。但它圆吗?

网友:
少林寺和尚扫地用的大扫把抽根粗的把头用锤子砸散 占上机油卡在手Q钻上

网友:
想精密恐怕只有上深孔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物为狗管?

网友:
狗管?是什么东东?    几天没来  怎么感觉坛子上说话都听不懂了?

网友:
狗就是×,免得被河蟹掉的~黑话

网友:
居然,g  u   n 这个单词被河蟹了

网友C:
不是用在狗身上的。完全合**份。

网友C:
我晕了~~~~合f a 、s h e n份都被河蟹了。
这真是河蟹的大家庭哟!

网友D:
12号的狗管~???
这里别谈这,去专业论坛吧,我可不想这里被河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