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更换舵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8-23):
我现在的是KDS800+辉胜9G ,前提条件是我的KDS800还能用,就没必要浪费,不飞三D,我现在要更换尾舵机

目前问题选择一、KDS800+HG-D262HB                        目前航线悬停

               二、KDS800+HG-D261HB                               价格还可以接受

              三、KDS800+9257                             现在仿冒的太多,不敢买,而且也贵得

              三、FUTABA GY401+9257                    一套有点贵呢

   目前情况,悬停,航线,大家推荐一下,到底选哪一款,还有就是我的事GL450的套机现在是40A电调,如果更换舵机,需不需要改变电压,怎么改变上面的好像都是4.8V的

  从性价比和质量上考虑,大家帮我推荐下,优点和缺点啊,401+9257是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但一套都1100了,而且最近仿冒的很多,都不敢买

PS:401+9257和加9254有什么具体差别阿,这个虽然贵,但狠点心也能到位,关键就怕能飞3D了这俩玩意也摔碎了

实在不行先整个9257,到时候再换401,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那我选择要9257和9254之间选哪

最终选择262HB,电子配件损耗会大,所以先用262HB 便宜阿,等飞好了,在上401+7257

谢谢广大魔友滴支持

网友:
舵机换520

网友:
不差钱就请一步到位

网友:
GY520+9257

网友:
我都用甘520+9257

网友A:
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多花钱,自然能买好东西。
要的是性价比。
楼上的一个比一个推荐的贵。就没有一个适合KDS 800 的 便宜点的 数字舵机吗?

ESKY 的0508 怎么样? DS-929MG, 辉胜 MG90 S 怎么样?

网友:
401+9257
防止浪费,设备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多花钱,自然能买好东西。
要的是性价比。
楼上的一个比一个推荐的贵。就没有一个适合KDS 800 的 便宜点的 数字舵机吗?

ESKY 的0508 怎么样? DS-929MG, 辉胜 MG90 S 怎么样?

0508不行,力量太小了。929mg 用过 一般。
现在是GM730+262HB  KDS800  陀螺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比730怎么样!
730+262  锁尾还行,就是比401+9257肉一些。

网友:
额,我觉得原来的飞飞可以满足我

网友:
上淘宝哪家买S9257保险一点

楼主:
最终选定262HB (145),这个舵机配kds800要不要加什么消磁圈阿

网友:
人家就飞个航线,你们用3D配置报给他,浪费他钱啊。

网友:
亞拓ds520 ino-lab 261hb 0.06sec@6.0v 在試用 ino-lab 201hb 0.07sec @4.8v 在試用籃箭 d版9257 效果一般,跟9257一樣 power hd 3688 改9257齒 自家在用 性能極強,比得上 bl251 0.05sec @ 5.3v 4.4kg 以上都比s9257好多了. 由其是 kds800 身上

网友:
我再勞氣點說
kds800 沒有人家說得那麼爛
一般3d 根本足夠應付
問題是要有個好的尾舵機

同樣, gy401 及s9257 都是很一般的性能,價值在於其品質穩定性,以及角速度比較平均
但不要迷信把futaba的推到上頂級性能
試想想把一個s9257推到80感度以上不燒掉也不會命長

那天在固朗廠房作客時, 用這個3688改 感度推到 100也 不太追尾,只是高速的左右來回約1mm震動,
同時舵機也不熱, 証明kds800 的計算周期速率很高,只是看有沒有一個高性能的尾舵機去把它發揮

我也很討厭某些動不動就說人家是拓~
200快錢的陀螺沒作過長細的測試就說它一定是低檔產品
的確使用上沒有gy401用得方便,也有點溫漂.但感覺上是可以解決的
但針對性能及價錢上的對比這個kds800 已算超值產品,起碼到今天我沒見過同價錢來說可以有這麼性能的陀螺

网友:
262HB 我也换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