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钻能否改角磨机

楼主(2009-08-23):
请问能否装个什么头子改成角磨机啊?

网友:
不好改吧?电动机轴的方向不一样。改直磨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转速太低了

网友:
楼上说到点上

网友:
转速太低了 一点火花都没有 一点也磨不了。 100把块一个还是买吧 。最差劲的也能用很久的 配件很便宜。

网友A:
相比较其他而言,工具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改装呢?一会儿是角磨要改电钻,一会儿又是电钻要改角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较其他而言,工具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改装呢?一会儿是角磨要改电钻,一会儿又是电钻要改角磨的!

做人不就是要折腾折腾么,呵呵

网友B:
我改过  突出的问题是转速太底了     后来一横心  装上了  150MM的砂轮       晃动好剧烈  怕怕怕怕啊

网友:
LS的注意安全
晃动剧烈说明不同心磨片用120的就够大了,磨片很容易开裂~高速下后果不是一般的恐怖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  突出的问题是转速太底了     后来一横心  装上了  150MM的砂轮       晃动好剧烈  怕怕怕怕啊

的确转速不够,刚才随便看了个博世的角磨机
主轴直径  M10
磨/切片直径 100毫米
输入功率 850瓦
空载速率 2800-11000转/分钟
重量 1.5公斤
我那个东成的小手电钻才2500钻/分钟啊,连人家的最低转速都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