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动作难度7个等级

楼主(2009-08-23):
这个非常不错,大家都要读读,分享大家。

from: http://jeep825354.blog.163.com/blog/static/123207298200962982823971/

直升机动作难度7个等级

第一级  (Level I)

Take-off(起飞)

Stationary Hover(静止停悬)

Hover Laterally(水平移动)

Multiple-level Hover(多重高度停悬)

3/4 Rear View Hovering(45°角停悬)

Full Lateral View Hovering(侧面停悬)

Diagonal Hovering(对角停悬)

Circle Hovering

第二级(Level II)

Taxi Out(水平滑行)

Climb-Out(垂直爬升)

90 Degree Turns(90°转向)

Flying Box(矩形飞行)

180 Degree Turns(180°回转)

Straight and Level Flight(水平直线飞行)

Figure of Eight - Constant Heading, Hovering(机头定向8字飞行)

Figure of Eight - "Lazy 8"(水平快8字飞行)

Figure of Eight - Flying(水平8字飞行)

Traffic Pattern Approach to Landing(小角度降落航道)

Translational Descent(大角度降落航道)

Landing(著陆)

Stall Turn(180°失速倒转)

Inside Loop(内浸斗)

Pirouette(原地旋转)

第三级(Level III)

Nose-in - Hover(对面停悬)

Nose-in - Circle(机头向内水平圆)

Nose-in - Take-off(对面起飞)

Nose-in - Landing(对面降落)

540 Stall Turn(540°失速倒转)

Horizontal Roll(水平侧滚)

Immelmann Turn(英麦曼回转)

1/2 Cuban Eight(1/2 古巴8字)

Loop w/Pirouette at the Top(内浸斗/顶点旋转 360°)

Flying Circle(水平圆)

Figure of Eight - Nose-in, Tail-in(机头向内、向外水平8字)

Autorotation Landing(熄火降落)

第四级(Level IV)

Sustained Inverted Flight(倒飞水平圆)

Sustained Inverted Hover(倒飞停悬)

Inverted Pirouettes(倒飞原地旋转)

Inverted Figure of Eight - Flying(倒飞水平8字飞行)

Consecutive Stationary Rolls(连续侧滚)

Auto 180 Degree Autorotation(180°熄火降落)

Flips Forward(前滚翻)

Flips Backward(後滚翻)

Flips Laterally(侧滚翻)

Rolling Circle(侧滚水平圆)

Tumbles(各种滚翻)

第五级(Level V)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後退水平圆)

Sustained Backward Figure of Eight - Flying(後退8字飞行)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 - Inside Loops(後退内浸斗)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 - Rolls(後退侧滚)

Sustained Backward Inverted Flight(倒飞後退水平圆)

Sustained Backward Inverted Figure of Eight -Flying(倒飞後退8字飞行)

Autorotation with inverted segment(倒飞熄火降落)

Knife Edge Pirouette(侧飞自旋 360°)

Death Spiral(侧飞水平螺旋下坠)

第六级(Level VI)

Sideways Flight(横向飞行水平圆)

Sideways Figure of Eight - Flying(横向8字飞行)

Sideways Inside Loops(横向内浸斗)

Sideways Outside Loops(横向外浸斗)

Sideways Rolls(横向滚翻)

Sideways Rolls - Helicopter is Rolling(横向滚翻  -  机体侧滚)

Sideways Rolls - Helicopter is Tumbling(横向滚翻  -  机体前後滚翻)

Pirouetting Figure of Eight(机体自旋8字飞行)

Inverted Pirouetting Figure of Eight(机体倒飞自旋8字飞行)

第七级(Level VII)

Pirouetting Inside Loop(机体自旋内觔斗)

Pirouetting Roll(机体自旋侧滚)

Stationary Pirouetting Tumbles(机体自旋原地滚翻)

Traveling Pirouetting Tumbles(机体自旋前进滚翻)

Pirouetting Outside Loop(机体自旋外觔斗)

Pirouetting Autorotation(机体自旋熄火降落)

Pirouetting Auger(机体自旋螺旋钻)

Straight Upright Flight(正立直线飞行)

第一级  (Level I)

第一级属於最基础的课程,主要是维护操控者的安全,熟悉停悬及相关动作的技巧。执行大多数的动作时,直升机的尾部需朝向操控者。

Take-off(起飞)
由降落区内将直升机垂直起飞,保持稳定的上升速度,上升的过程中允许轻微的横向偏移。直升机停止上升後,机体需保持完全静止不动,不可有任何的垂直上升或 下降,机体不可左右摇晃或漂移。降落区为直径1公尺的圆圈。

Stationary Hover(静止停悬)
1.起飞後机体保持完全静止不动,不可有任意的垂直上升或下降,机体不可左右摇晃 或漂移。
2.保持静止停悬1分钟。
3.静止停悬时需表现出可完全掌控的模样。

Hover Laterally(水平移动)
1.先将直升机在起飞区的上空保持停悬,然後水平前进 10 尺,保持静止停悬 10 秒钟。
2.然後水平後退 20 尺,保持静止停悬 10 秒钟。
3.水平前进 10 尺,直到直升机到达降落区的上空,向左水平移动 10 尺,保持静止停 悬 10 秒钟。
4.然後向右水平移动 20 尺,保持静止停悬 10 秒钟。
5.向左水平移动 10 尺,回到降落区的上空。
6.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Multiple-level Hover(多重高度停悬)
1.起飞後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2. 垂直上升2公尺,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垂直下降2公尺,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4.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3/4 Rear View Hovering(45°角停悬)
1.起飞後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2.向左或向右将机头旋转 45°,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将机头旋转 45°回到原来的方向,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4.将机头朝另外一边旋转 45°,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5.将机头旋转 45°回到原来的方向,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6.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Full Lateral View Hovering(侧面停悬)
如同 45°角停悬一般,但在步骤2及4时,将机头旋转 90°。

Diagonal Hovering(对角停悬)
1.  由边长为  10  公尺的正方形中心点的降落区起飞後,保持机头朝固定的方向,由静止停悬开始,将直升机飞往正方形的一个角落,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然後再飞回 正方形的中心点。
2.对正方形的其馀3个角落,重覆执行步骤1。
3.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Circle Hovering
1. Tail-in Circle(机头向外水平圆)
A. T起飞後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B.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以操控者为圆心,以顺时针的方向,执行直径  10  公尺的水 平圆。直到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
C.以逆时针的方向重覆执行步骤b。
D.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2. Constant Heading Circle(机头定向水平圆)
A.起飞後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B.保持机头朝固定的方向,在操控者的前面以顺时针的方向,执行直径 10 公尺的水平圆。直到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
C.以逆时针的方向重覆执行步骤 B。
D.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第二级(Level II)
第二级属於中等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飞行的技巧。第二级的本质是要能 成功地完成第一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圆周飞行的能力。

Taxi Out(水平滑行)
1.由降落区将直升机垂直起飞至与眼睛同高,静止停悬几秒钟。
2.缓慢地往前滑行至少 10 公尺的距离。
3.将机头转至迎风面,并且继续水平直线前进至少 10 公尺的距离。
4.接下来可以直接进行"垂直爬升"的程序或降落程序,降落时机体必须在圆形的降落 区内。

Climb-Out(垂直爬升)
1.执行完"水平滑行"後,逐渐地增加油门/螺距,使机体开始上升。
2.持续地爬升,直到大约 50 尺的高度。
3.垂直爬升的过程中,机体必须与航道平行,并且保持适当的上升速度。

90 Degree Turns(90°转向)
执行完"垂直爬升"後,将机头旋转 90°,使机尾朝向操控者及观众。

Flying Box(矩形飞行)
1.执行完"垂直爬升"及第一个"90°转向"後,保持水平直线前进。
2.执行第二个"90°转向",旋转的方向必须与第一个相同。
3.继续执行步骤2的程序,直到飞行的轨迹能形成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

180 Degree Turns(180°回转)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然後执行转弯的动作,回转 180°後对正航道,继续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2.分别由左至右,以及由右至左,执行外侧回转(远离操控者)。
3.分别由左至右,以及由右至左,执行内侧回转(接近操控者)。

Straight and Level Flight(水平直线飞行)
1.由左至右,执行水平直线飞行。
2.由右至左,执行水平直线飞行。

Figure of Eight - Constant Heading, Hovering(机头定向8字飞行)
1.将直升机垂直起飞至与眼睛同高,静止停悬几秒钟。
2.将直升机保持在同高度、同速度以及机头朝固定的方向,向右或向左开始执行水平 圆的动作。
3.当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後,以步骤2的方式,继续向另一侧执行水平圆的动作。
4.在起飞点的上空停止,然後垂直下降,降落时机体必须完全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Figure of Eight - "Lazy 8"(水平快8字飞行)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向外侧(远离操控者)执行大於 180°的转弯。
2.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再向外侧(远离操控者)执行另一次大於 180°的转弯。
3.  分别由左至右(先向左转弯,逆时针),以及由右至左(先向右转弯,顺时针)执行。

Figure of Eight - Flying(水平8字飞行)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执行外侧 3/4 水平圆(远离操 控者),使机头朝向操控者。
2.当机头朝向操控者後,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使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
3.当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後,执行 1/4 水平圆,使机头与步骤1的水平直线飞行同向。
4.分别由左至右(向左执行 3/4 水平圆,逆时针),以及由右至左(向右执行 3/4 水平圆顺时针),执行水平8字飞行。

Traffic Pattern Approach to Landing(小角度降落航道)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执行外侧 180°转弯的动作(远 离操控者)。
2.开始减速及收油门。
3.当直升机再次通过操控者後,开始执行内侧 180°转弯的动作(接近操控者),持续地降低油门/螺距,保持平缓的下降角度进入降落区。
4.分别由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Translational Descent(大角度降落航道)
1.与"小角度降落航道"非常类似,但下降的角度比较大(约  45°),必须持续保持下 降直到著陆。
2.分别由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Landing(著陆)
1.著陆是"大角度降落航道"须完成的动作之一,但特别要求起飞及著陆都必须在直径1公尺的圆圈内,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2.分别由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Stall Turn(180°失速倒转)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平滑地拉高机头(打升舵), 使机头朝上垂直爬升。
2.当直升机停止爬升後,将机头旋转 180°(机头朝下)。
3.待直升机垂直俯冲的距离与垂直爬升的距离相同时,拉起机头恢复成水平直线飞行。
4.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Inside Loop(内浸斗)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平滑地拉高机头(打升舵), 使飞行轨迹成为一个环状。
2.当直升机处於倒飞状态时,必须减少螺距,尽可能使飞行轨迹成为圆形的环状。
3.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Pirouette(原地旋转)
1.先保持静止停悬,然後方向舵打右舵或左舵,使机体原地旋转 360°。
2.分别执行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的原地旋转。

楼主:
第三级(Level III)

第三级属於中上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所有的正面飞行技巧。第三级的本质是 要能成功地完成第一级与第二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於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

Nose-in - Hover(对面停悬)

1.由降落区将直升机垂直起飞至与眼睛同高,静止停悬几秒钟。

2.可以采取旋转或转弯的方式,将机头朝向操控者,建议采用旋转的方式比较好。

3.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静止停悬1分钟。

4.静止停悬时需表现出可完全掌控的模样。

5.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Nose-in - Circle(机头向内水平圆)

1.起飞後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2.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以操控者为圆心,以顺时针的方向执行水平圆的动作,直到 直升机到达起飞点的上空。

3.以逆时针的方向重覆执行步骤2。

Nose-in - Take-off(对面起飞)

1.将直升机放在降落区内,操控者站在直升机的前面,并且保持安全的距离。

2.起飞後保持对面停悬。

Nose-in - Landing(对面降落)

1.先保持对面停悬。

2.以机头朝向操控者的方式降落,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降落区内。

540 Stall Turn(540°失速倒转)

1.开始的程序同第二级的"180°失速倒转"。

2.当直升机停止爬升後,将机头旋转 540°(机头朝下)。

3.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Horizontal Roll(水平侧滚)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2.慢速侧滚一圈。

3.分别由右至左,以及由左至右执行。

Immelmann Turn(英麦曼回转)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2.执行 1/2 内浸斗,使直升机成为倒飞状态。

3.然後执行 1/2 侧滚,使直升机恢复成正飞状态。

4.继续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5.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1/2 Cuban Eight(1/2 古巴8字)

1.先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2.执行 5/8 内浸斗,使直升机成为倒飞的姿态,机头向下 45°。

3.然後执行 1/2 侧滚,使直升机成为正飞的姿态,机头向下 45°。

4.拉高机头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5.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

Loop w/Pirouette at the Top(内浸斗/顶点旋转 360°)

1.开始的程序同第二级的"内浸斗"。

2.当直升机到达最高点成为倒飞姿态时,增加负螺距使直升机的高度不会下降,将升 降舵回到中立点。

3.倒飞旋转 360°。

4.继续完成内浸斗。

5.在顶点倒飞旋转 360°时,需分别执行向右旋转及向左旋转的动作。

Flying Circle(水平圆)

1.先将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然後将机头旋转 90°。

2.保持等高度及等速度,执行前进水平圆一圈後回到起始点。

3.分别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式执行水平圆。

Figure of Eight - Nose-in, Tail-in(机头向内、向外水平8字)

1.将直升机垂直起飞至与眼睛同高,静止停悬几秒钟,保持安全的距离及高度。

2.保持机尾朝向圆心,且以等高度、等速度的方式,执行水平圆。

3.当直升机到达起始点後,改以机头朝向圆心,向另一侧执行水平圆。

4.分别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执行水平圆。

Autorotation Landing(熄火降落)

1.机头保持与航道平行,且高度不得低於 20 公尺,开始执行熄火降落。

2.保持平滑且稳定的下降速度,朝直径1公尺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3.在著陆之前,尾旋翼必须停止转动。(无安装熄火降落组)

4.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5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操控者可以站在任意地方执行熄火降落。

第四级(Level IV)

第四级属於高级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的倒飞动作。第四级的本质是要能 成功地完成前三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於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在执行这 些高级的动作时,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操控者及观众的安全。

Sustained Inverted Flight(倒飞水平圆)

1.在飞行区域内,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倒飞水平圆。

2.这个动作是为了当机头或机尾朝向操控者时,学习如何操控直升机。

Sustained Inverted Hover(倒飞停悬)

1.离降落区 10 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 10 秒钟。

2.离降落区 10 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 10 秒钟。

Inverted Pirouettes(倒飞原地旋转)

1.离降落区 10 码/公尺内的高度,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 10 秒钟。

2.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时,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 90°,保持静止倒 飞停悬 10 秒钟。

3.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 90°,此时机头朝向 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 10 秒钟。

4.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 90°,保持静止倒飞 停悬 10 秒钟。

5.保持稳定的停悬高度,将方向舵打右舵,使直升机顺时针旋转 90°,此时机尾又朝 向操控者,保持静止倒飞停悬 10 秒钟。

6.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方向舵打左舵,使直升机以逆时针的方向旋转。

Inverted Figure of Eight - Flying(倒飞水平8字飞行)

1.先保持倒飞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後,开始执行外侧 3/4 水平圆(远 离操控者),使机头朝向操控者。

2.当机头朝向操控者後,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使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

3.当机头再次朝向操控者後,执行 1/4 水平圆,使机头与步骤1的水平直线飞行同向。

4.分别由左至右(向左执行 3/4 水平圆,逆时针),以及由右至左(向右执行 3/4 水平圆,顺时针),执行水平8字飞行。

Consecutive Stationary Rolls(连续侧滚)

1.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 翼打右舵使直升机向右完成侧滚二圈。

2.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 翼打左舵使直升机向左完成侧滚二圈。

3.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 翼打右舵使直升机向右完成侧滚二圈。

4.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左舵使直升机翻滚为倒飞的姿态,持续地将副 翼打左舵使直升机向左完成侧滚二圈。

Auto 180 Degree Autorotation(180°熄火降落)

1.机头保持与航道平行,且高度不得低於 20 公尺,开始执行熄火降落。

2.保持平滑且稳定的下降速度,朝直径1公尺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3.熄火降落的程序开始执行後,直升机必须完成 180°转弯的动作。

4.降落时脚架需完全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5.分别由操控者的右侧及左侧开始执行,并且 180°转弯的动作必须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各执行一次,操控者可以站在任意地方执行熄火降落。

Flips Forward(前滚翻)

1.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 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由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 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4.由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打降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 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Flips Backward(後滚翻)

1.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 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由机头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 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 姿态,保持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4.由机尾朝向操控者的倒飞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向操控者的 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Flips Laterally(侧滚翻)

1.机头朝左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左的倒飞停悬姿态,保持 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2.由机头朝左的倒飞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左的正立停悬姿态, 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3.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副翼打左舵。

4.机头朝右保持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右的倒飞停悬姿态,保持 静止倒飞停悬5秒钟。

5.由机头朝右的倒飞停悬,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翻滚为机头朝右的正立停悬姿态,保持静止停悬5秒钟。

6.重覆以上的动作,但是将副翼打左舵。

Rolling Circle(侧滚水平圆)

1.以直升机向右侧滚的方式,执行顺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2.以直升机向左侧滚的方式,执行顺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3.以直升机向右侧滚的方式,执行逆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4.以直升机向左侧滚的方式,执行逆时针方向的水平圆。

Tumbles(各种滚翻)

1.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方向,向後 翻滚至少二圈。动作执行完毕後,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稳定的停悬。

2.将升降舵打降舵,重覆步骤1,向前翻滚至少二圈。

3.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将升降舵拉升舵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方向,向後 翻滚至少二圈。动作执行完毕後,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稳定的停悬。

4.将升降舵打降舵,重覆步骤3,向前翻滚至少二圈。

5.由左至右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在操控者的正前方时,将升降舵拉升舵,控 制主旋翼的螺距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及前进速度,向後翻滚一圈完毕。继续保 持水平直线飞行。

6.由右至左,重覆步骤5。

7.由左至右保持适当速度的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在操控者的正前方时,瞬间加大 主旋翼的螺距,同时将升降舵打降舵,控制主旋翼的螺距使直升机保持固定的高度 及前进速度,直到直升机向前翻滚一圈完毕。继续保持水平直线飞行。

8.由右至左,重覆步骤7。

楼主:
第五级(Level V)

第五级属於高级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的後退飞行。第五级的本质是要能成功地完成前四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於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在执行这 些高级的动作时,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操控者及观众的安全。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後退水平圆)

1.在飞行区域内,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後退水平圆。

Sustained Backward Figure of Eight - Flying(後退8字飞行)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左保持停悬,向右後退飞行,然後执行外侧 3/4 水平圆, 此时机尾朝向操控者後退飞行。

2.保持固定的高度及速度,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此时机尾又朝向操控者後退飞行。

3.执行後退 1/4 水平圆,使机头与步骤1的停悬同向,保持後退水平直线飞行至降落区上空的起始点。

4.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以後退飞行的方式执行 360°水平圆, 此时机头朝向操控者并保持後退飞行(远离操控者)。

5.保持固定的高度及速度,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此时机头又朝向操控者并保 持後退飞行(远离操控者)。

6.後退飞行至降落区的上空保持停悬,即完成此动作。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 - Inside Loops(後退内浸斗)

1.左至右保持後退水平直线飞行,当直升机在操控者的正前方时,将升降舵打降舵 执行内浸斗。控制主旋翼的螺距,尽可能使飞行轨迹成为圆形的环状。

2.由右至左保持後退水平直线飞行,重覆执行步骤1。

Sustained Backward Flight - Rolls(後退侧滚)

1.由左至右保持後退水平直线飞行,在直升机未到达操控者的正前方时,将副翼打右降舵执行侧滚(远离操控者)。当直升机到达操控者的正前方时,机体刚好成为倒 飞後退飞行,继续执行侧滚的动作,等到直升机通过操控者的正前方以後,机身便 恢复为正飞後退飞行。执行後退侧滚时,请控制主旋翼的螺距,以便维持固定的高 度及速度。

2.重覆执行步骤1,将副翼打左舵执行侧滚(接近操控者)。

3.重覆执行步骤1及2,由右至右开始执行。

Sustained Backward Inverted Flight(倒飞後退水平圆)

1.在飞行区域内,以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後退水平圆。

Sustained Backward Inverted Figure of Eight -Flying(倒飞後退8字飞行)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左保持倒飞停悬,向右後退飞行,然後执行外侧 3/4 水平 圆,此时机尾朝向操控者後退飞行。

2.保持固定的高度及速度,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此时机尾又朝向操控者後退 飞行。

3.执行後退 90°转弯,使机头与步骤1的停悬同向,保持後退水平直线飞行至降落区上空的起始点。

4.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倒飞停悬,以後退飞行的方式执行 360°水 平圆,此时机头朝向操控者并保持後退飞行(远离操控者)。

5.保持固定的高度及速度,向另一侧执行 360°水平圆,此时机头又朝向操控者并保 持後退飞行(远离操控者)。

6.後退飞行至降落区的上空保持倒飞停悬,即完成此动作。

Autorotation with inverted segment(倒飞熄火降落)

1.机头保持与航道平行,且高度不得低於  20  公尺,直升机保持倒飞姿态,向操控者 的右侧开始执行熄火降落。

2.在降落的过程中,将直升机侧滚成为正飞的姿态。

3.保持平滑且稳定的下降速度,朝直径1公尺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4.降落时脚架的某一部份需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5.向操控者的左侧重覆执行熄火降落。

Knife Edge Pirouette(侧飞自旋 360°)

1.由右至左保持水平直线飞行,将副翼打左舵执行 1/4 侧滚(接近操控者)。降低主旋 翼的螺距成为0°,当直升机成为侧飞的状态时,以顺时针的方向至少执行一次 360°自旋,然後将副翼打右舵,增加主旋翼的螺距,使机体恢复成水平直线飞行。

2.重覆执行步骤1,但以逆时针的方向至少执行一次 360°自旋。

3.重覆执行步骤1及2,但将副翼打右舵执行 1/4 侧滚(远离操控者)。结束时将副翼打左舵。

4.由左至右保持水平直线飞行,重覆执行步骤1、2及3。

Death Spiral(侧飞水平螺旋下坠)

1.先将直升机停悬在安全的高度,然後将副翼打左舵执行 1/4 侧滚,直到主旋翼回转 面成为垂直,机体必须保持水平,降低主旋翼的螺距成为0°,并且将升降舵打降 舵。

2.当机体朝地面下坠时,至少须完成三次前滚翻的动作。

3.将副翼打右舵,使直升机恢复成为水平飞行。

4.重覆执行步骤1、2及3,但将副翼打右舵执行 1/4 侧滚。结束时将副翼打左舵。

5.重覆执行上述步骤,但将升降舵打降舵,至少须完成三次後滚翻的动作。

楼主:
第六级(Level VI)

第六级属於高级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的横向飞行。第六级的本质是要能 成功地完成前五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於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在执行这 些高级的动作时,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操控者及观众的安全。

Sideways Flight(横向飞行水平圆)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在飞行区内以横向飞行的方式,对顺 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机头朝向圆心的水平圆。

2.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在飞行区内以横向飞行的方式,对顺 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机尾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 停悬,在飞行区内以横向飞行的方式,对顺时针及逆时针的方向,至少各执行一圈 机头朝向圆心的水平圆。朝向圆心的水平圆。

Sideways Figure of Eight - Flying(横向8字飞行)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尾朝向操控者保持停悬,向右侧横向飞行,执行机头向内  3/4 水平圆,使机身右侧朝向操控者。

2.保持固定的高度及速度,向另一侧执行机尾向内 360°水平圆,此时机身右侧又再 一次朝向操控者。

3.再执行机头向内 1/4 水平圆後便完成此动作。将直升机飞回降落区上空的起始点。

4.向左侧横向飞行,重覆执行上述的步骤。

5.在降落区的上空将机头朝右保持停悬,向外侧(飞离操控者)开始横向飞行,执行 机头向内 360°水平圆,使机身侧面朝向操控者。

6.再向另一侧执行机尾向内 360°水平圆後便完成此动作,此时机身侧面又再一次朝向操控者。

7.将机头朝左保持停悬,重覆执行步骤5及6。

Sideways Inside Loops(横向内浸斗)

1.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由左向右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的前方时,加大主旋翼的螺距并且将副翼打左舵完成一个内浸斗。

2.重覆执行步骤1,但由右向左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并且将副翼打右舵完成一个内浸斗。

3.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重覆执行步骤1及2。

Sideways Outside Loops(横向外浸斗)

1.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由左向右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的前方时, 加大主旋翼的螺距并且将副翼打右舵完成一个外浸斗。

2.重覆执行步骤1,但由右向左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并且将副翼打左舵完成一个外浸 斗。

3.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重覆执行步骤1及2。

Sideways Rolls(横向滚翻)

注意∶当直升机保持横向飞行时,有二种不同的方式执行"侧滚"的动作。

1)如同执行一般的侧滚动作或是

2)相对於目前飞行方向的侧滚动作。所以两者的动作我们都要执行!

Sideways Rolls - Helicopter is Rolling(横向滚翻  -  机体侧滚)

1.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由右向左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将副翼打左舵(与横向飞行的方向同向),控制主旋翼的螺距,使机体能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横向速度,至少完成 一个侧滚。动作结束时保持横向水平飞行。

2.将副翼打右舵(与横向飞行的方向逆向),重覆执行步骤 1。

3.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重覆执行步骤 1 及 2。

4.由左向右开始横向水平飞行,重覆执行步骤 1、2 及 3。

Sideways Rolls - Helicopter is Tumbling(横向滚翻  -  机体前後滚翻)

1.保持机尾朝向操控者,由右向左开始横向水平飞行,将升降舵打降舵,控制主旋翼 的螺距,使机体能保持固定的高度及横向速度,至少完成一个前滚翻。动作结束时 保持横向水平飞行。

2.升降舵拉升舵,重覆执行步骤a。

3.保持机头朝向操控者,重覆执行步骤a及b。

4.由左向右开始横向水平飞行,重覆执行步骤a、b及c。

Pirouetting Figure of Eight(机体自旋8字飞行)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直升机保持停悬,机体以顺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并且朝右侧开 始执行外侧水平8字飞行。在8字形的中心点时,直升机是飞向操控者。

2.机体以逆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重覆执行步骤1。

3.机体以顺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并且朝右侧开始执行内侧水平8字飞行。在8字形 的中心点时,直升机是飞离操控者。

4.机体以逆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重覆执行步骤3。

Inverted Pirouetting Figure of Eight(机体倒飞自旋8字飞行)

1.在降落区的上空将直升机保持倒飞停悬,机体以顺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并且朝右 侧开始执行外侧水平8字飞行。在8字形的中心点时,直升机是飞向操控者。

2.机体以逆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重覆执行步骤1。

3.机体以顺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并且朝右侧开始执行内侧水平8字飞行。在8字形 的中心点时,直升机是飞离操控者。

4.机体以逆时针的方向保持自旋,重覆执行步骤3。

第七级(Level VII)

第七级属于高级程度,使操控者有能力执行基础的自旋动作。第七级的本质是要能 成功地完成前六级的所有动作,以及增进对于新动作的操控及定位能力。在执行这 些高级的动作时,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操控者及观众的安全。

Pirouetting Inside Loop(机体自旋内觔斗)

1.  直升机由右向左飞行,机体开始自旋,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的正前方之时,机体 保持自旋并且执行一个内觔斗。安排副翼、升降舵及主旋翼螺距的打舵时机,使得 直升机的飞行轨迹形成一个圆圈。

2.  结束时机体保持自旋水平直线飞行。

3.  由左向右飞行,重复执行上述的步骤。

Pirouetting Roll(机体自旋侧滚)

1.  直升机由右向左飞行,机体开始自旋,在直升机未到达操控者的正前方时,机体 保持自旋并且执行外侧侧滚(飞离操控者)。当直升机到达操控者的正前方时,机 体刚好成为倒飞的姿态。安排副翼、升降舵及主旋翼螺距的打舵时机,使得直升机 能保持固定的高度、前进方向及速度。

2.  完成侧滚的动作后,机体保持自旋水平直线飞行。

3.  重复执行步骤1及2,但执行内侧侧滚(朝向操控者)。

Stationary Pirouetting Tumbles(机体自旋原地滚翻)

1.  直升机先保持停悬,机体开始自旋,机体保持自旋并且至少执行一个前滚翻。安 排副翼、升降舵及主旋翼螺距的打舵时机,使得直升机能保持在固定的高度。

2.  重复执行上述的步骤,但至少执行一个后滚翻。

Traveling Pirouetting Tumbles(机体自旋前进滚翻)

1.  直升机由右向左飞行,机体开始自旋,机体保持自旋并且至少执行一个前滚翻。安排副翼、升降舵及主旋翼螺距的打舵时机,使得直升机能保持固定的高度、前进 方向及速度。

2.  重复执行步骤1,但至少执行一个后滚翻。

3.  由左向右飞行,重复执行上述的步骤。

Pirouetting Outside Loop(机体自旋外觔斗)

1.  直升机由右向左飞行,机体开始自旋,当直升机通过操控者的正前方之时,机体 保持自旋并且执行一个外觔斗。安排副翼、升降舵及主旋翼螺距的打舵时机,使得 直升机的飞行轨迹形成一个圆圈。

2.  结束时机体保持自旋水平直线飞行。

3.  由左向右飞行,重复执行上述的步骤。

Pirouetting Autorotation(机体自旋熄火降落)

1.  机头保持与航道平行,且高度不得低于 20 公尺,朝操控者的右侧开始执行熄火 降落。在执行熄火降落的动作之前,机体不须保持自旋。

2.  执行熄火降落的过程中,机体至少需自旋3圈。

3.  保持平滑且稳定的下降速度,朝直径1公尺的圆形降落区降落。

4.  降落时脚架的某一部份需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

5.  重复执行上述的步骤,但由操控者的左侧开始执行熄火降落。注意:不限制执行 的次数,降落时只要脚架的某一部份落在圆形的降落区内即可。

Pirouetting Auger(机体自旋螺旋钻)

1.  先将直升机保持在任意的高度及方向,朝操控者的右侧开始执行螺旋钻的动作。 在执行螺旋钻的动作之前,机体不须保持自旋。

2.  要完成这项动作,至少机体的某一部份必须离地6英吋以内。

3.  注意:若降落区的泥土愈软则愈容易完成此动作。开玩笑的啦!您千万不要相信。

不鼓励执行此动作。

Straight Upright Flight(正立直线飞行)

将直升机翻来滚去以后,有某些人会忘了如何正立水平直线飞行。本动作要求操 控者将直升机以正立飞行的方式,飞完一个油箱的燃油,至少需 10 分钟。

网友:
我只能算是3级~~~~~~~

网友:
1级刚过,2级到一半

网友:
我飞固定翼,还是顶

网友:
顶,正在找该飞什么

网友:
嗯  不错  比较好的文字性资料介绍    收录了  谢谢

网友(2009-10-19):
最和袄有点图  就更形象了

网友(2009-11-20):
很多人以为达到了4级或更高其实不然!

看清里面每级的评定标准再看看自己有几级!
顶上来看看,练也要有的标准,玩也一样!

网友(2010-06-02):
好东西收藏了我算0.5级

网友:
我只有0.1级

网友(2012-12-05):
无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