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新手问题

楼主(2009-08-24):
问题1:图1这样打着遥控,,飞机会纵轴转动吗?我怎么感觉打尾翼是多余的,觉得打了尾翼和副翼刚好相反方向,两个力会不会对消?要转弯是不是要把尾翼另一边打起?问题2:图2遥控上是打着向下的,但我怎么看来都是会向上飞?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或许是新手,,看着好别扭,,能不能把遥控打下它就飞下面????各位前辈能说下吗?新手学习中,,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对不起我是玩电直的

网友:
我也是,玩电固的

网友:
错了,电直,不知不觉就打错了字

楼主:
自己顶,来人啊

网友:
LZ飞机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F14?我超级喜欢这机给个购买地址!

网友:
窝夜使弯店职德
升降向上退飞机向上或向下根据个人喜好就好 无所谓

网友:
机机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LZ飞机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F14?我超级喜欢这机给个购买地址!
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做个参考!我在做F16。

网友:
1. 出现这样的舵面状况,很可能是遥控器的混控设置反了。其实有单独副翼的飞机,可以把遥控器的三角翼混控关闭,拉平尾的两个舵机直接用Y线并联,只起到升降舵的作用,就可以了。

2. 你这个动作叫拉杆,平尾的动作没有错,平尾的升力减小,所以飞机尾部会被气流压低,从而机头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