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低电关机,叫我领教了什么是“失控保护”!

楼主(2009-08-24):
今天,总算领教了“Safe Protect”,当然,是被动的。。。

起飞时,DSX7控的电压只有9.8V。我太粗心了,午睡前居然忘了充电。飞了半小时后,DSX7电压已经下降到7.3V。控的低电警报已经好几次了,无视;但决定收近飞机,在低空处作悬停,以免意外。此时,飞机距地面1.5米高。

突然,DSX7的警报声变成了短促的急鸣“嘀嘀嘀”,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试图着陆。但是,来不及了,飞机瞬间失去了控制,遥控器完全关闭,飞机失控了!

朋友们,当你心爱的450在空中失控的瞬间,你就完全傻了。你习惯性推油门,不好使;减油门,不好使;压升降舵,不好使。飞机在空中似乎是一个僵硬的东西,你已改变不了它。

一瞬间,只见我那450桨速骤减,机身急速下落,似乎就要坠机了。那一瞬间,或许是0.5秒,或许是1秒。

飞机降到离地面1米的时候,忽然间,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神劲儿,450主旋翼转速重新转起来了!僵硬的450机身突然“活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反应出一个词语:“失控保护”!

旋翼转速的上升,不但扼制了450的急速下坠,也令机身姿态得以改善,就这样,飞机以歪斜的角度栽在草丛里,桨砍断周围的密草,大桨跟副翼绞在一起,转不动了。我飞奔而去,只见电机还在“吱吱吱”地想转,但显然已经被阻转了。此时我已慌了,手抓狂,不知是先把桨打开,还是先断电。10秒够后才理智起来,摘下机罩,拔掉电池

盘点一下,损失一副木桨。三轴有待重新检查。

一次惨烈的坠机事件,由于失控保护的作用,把损失减小到了最低。

以前,我看到DSX7控菜单里“Safe Protect”时,以为没什么用,心想这东西能救得了飞机才怪。现在终于知道了,"Safe Protect"是这么好的一个功能!有时间一定把它研究透。想想控自动关闭的时候,失控保护的转速似乎还不太够,或许要设置一下把保护转速提高些。

再起飞时,发现我的宝贝450SE啊,出现不住点头颤抖的毛病。我知道肯定是摔的不轻,但检查不出问题在哪儿。悬停还好,一走航线或遇到小风,这450就高兴起来,乐得屁颠屁颠的,点头不止。问题在哪儿呢?

如今,面对这架向我不住点头微笑的450SE V2,我已找不着北。。。

网友:
我认为反而不好..因为失控保护,导致电机一直转..但又转不动的情况下.可能会烧电机.烧电调..扫大齿.......如果空中停机.掉下来.最多换掉一些易损件.不会坏电子设备(当然.也可能损坏.但必竟机率相对低点.)所以.我的失控保护全部关掉.其实不管你怎么设.是无法安全着地的.只能说减轻着地的力量.但你想想.如果没有草.或者机子在割断草一直转..你怎么关掉电源..难道你要用以前那位朋友说的安全帽..或者别的办法??我认为.还是不用这功能的好....这种功能只能用在1.2秒失控的情况下.像你这种.或者有其它问题的情况下.是没办法使用的..个人想法.....呵呵..
本人曾经试用这个功能.在距离测试的时候.失控了.一直转...根本没办法关机...(我想也没有人敢上去关)除非电池用光..这样的话.电池也报销了....如果是侧倒在地上的话..那你的要机就要在地上蹦蹦...一直到没电

网友:
最好是没有信号就全部停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接收器失去信号后,电机立即停转,舵机臂保持当前的位置,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网友:
我认为把油门设在最低  其他通道保持     千万不要把油门设高了   万一失控了 飞机还在升高 那你不完了  尸骨无存  万一在掉到人群中 更完了

网友:
控没电失控了也是乱飞。。炸得也惨、

网友:
谈论最近怎么这么多人的JJ炸后点头的啊。磕头,情况和我一样的。老鸟们得来查查原因,提出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不对,既然是失控保护不可能有先停再开得。。
你再好好研究。

网友:
应该有设置失控油门渐渐减小曲线功能,这样可以慢慢平稳下坠,可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网友:
“飞了半小时后,DSX7电压已经下降到7.3V。控的低电警报已经好几次了,无视”
看来祸是你自己闯的。

网友:
沙发说的对
一般不要用失控保护

网友:
板凳和地板兄说的对,失去信号之后,就应该是油门通道归0,舵机臂保持不变。 搞什么失控之后油门保持一定的值,太危险了~~~你又没有安装auto pilot系统

网友:
要是挥舞着30多厘米长的双刀冲进人群,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故意的引发事故,下次不要啊

网友A:
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最低,其他通道为中立点,要看运气,要是倒飞状态很难就出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最低,其他通道为中立点,要看运气,要是倒飞状态很难就出飞机。

同意,油门一定要关闭。舵机全部回中,要保持不变的话会增加危险。

网友:
不断点头,我也有... 奇怪了, 只有到一定转速的时候才会消失...刚把最低螺距调到-3!!  以前0的时候到是没!!

网友:
10.8也就是3.6我就充。

网友B:
俺6EXHP也出现过一次电用完失控.

网友C:
类似的回答曾经有过:当遥控器和人体达到某个相对角度的时候,一旦人体接通发射器成为发射器天线,特别是2.4G的控,就很可能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