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个问题!

楼主(2009-08-24):
我的430X电机经常启动两到三次后,再次启动就会“吱吱”响,大浆不转,以为是电机座松了,拆了几次上紧后故障依旧,我的电调是BL35X的,设置了缓启动保护功能,还有就是这电调开油门50%左右一到两分钟,非常烫手,请大虾们给我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电调和电机线

楼主:
这个线我是焊好后包裹了,当时还用力拉了下没问题,感觉是不是电调保护了,当出现“吱吱”声音时,我摸了下电调,很烫,电机很正常,出现这故障时,大浆转2下不转了,就听到电机“吱吱”的声音,断电后上电又可以了,真是头大,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不懂,帮忙顶

网友:
修机白痴免费帮顶!

楼主:
期待大虾帮我支支招,再问个问题,如何重新设置电调哈?BL-35X现在我设置成1 2 3 2 1,麻烦大虾了哈!

网友:
我上次电调发热,空中停机,启动后电机不转,几十秒后电调很烫,我也以为是电调的问题,后来检查是一个舵机坏了,估计电调降压部分通电后变短路了,楼主看看舵机有没有问题,拔了舵机线还会那样不。

楼主:
今天中午顶的大太阳去试飞,让人欢喜让人忧,欢喜的是飞机可以离开地面飞起来了,经过3天的组装+5天的调试,上天不到10秒,JJ尾巴锁的非常不错,KDS800+DS821,忧的是飞起来后头向上,慌忙中赶紧打升降鸵,结果JJ左翻着地,损失一根横轴,一副脚架。回去还得继续调试,下来后摸电机非常烫手,接着在地面再次起飞故障出现,就是上面我提到的故障,期待高人帮我支招,我是超新手,以前上3通的玩具的新手,G4.5练习了接近3个月,每天至少4个起落!这几天为了调试JJ,模拟器也少摸了,今天晚上准备多飞几个起落,在模拟器上可以低空悬停和航线,正常起落不炸,结果今天上真机还是炸了!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解答,晚上我拔了3个鸵机试试,电机的香蕉头是绝对没问题,对JJ我还是比较细心!

楼主:
这两天没时间整爱机,昨天晚上搞到一点多,把前次炸的换了,试车发现老毛病依旧,再问个问题,再次重新设置电调的时候,油门控制开关需要打开吗?我的习惯是停机就关油门开关,然后关机,最后关遥控器,帮忙解答下,谢谢大虾们!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昨天那螺距尺测量了下,在油门0的位置螺距是-2度,50%油门是5.8左右,100%是11度。这样正常吗?大家不是说0油门的时候应该是0度吗?帮忙解答下,谢谢大虾们!

楼主:
自己在顶顶吧,故障还是没解决哈,昨天全部重新调了下,现在是开机一次,下次在开油门,电机就会“支支”叫,电调也重新设置过了,现在设置成12123,还是叫,比较郁闷,望高收支招,谢谢了!对了,我拆下电机空转没问题,油门一直上到最大都没问题!

楼主:
自己顶,求高手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
电机负荷太大了?

楼主:
如果是电机负荷过大会是哪儿引起的呢?机械方面我已经松的最大了,但还是会出现支支声,把电机拆下,转动大浆,没多大阻力哈,尾皮带也松到自转了还是不行

楼主:
对了,电机不上大齿轮空转转动很好,声音很爽,以前还有打嗝的毛病,改了电条设置后就没出现了,但现在就是推一次油门落地后,再推油门就支支叫,大浆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