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520设置

楼主(2009-08-24):
我刚买了个sport,在401不好安装的情况下买了个gy520。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是锁尾不好,老是左右摆动不知道是怎么了。发生摆动一般是在打方向舵和急加油门的时候,请哪位dx教我下如何设置
现在经过调整在打舵或者急加油摆动基本消除了,感度在18左右,futaba10c。出现偶尔尾巴轻微左右小幅度晃动2下后又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舵机用的是9650.请高手帮助

网友:
你感度调的太低了 应该 还有520自身问题

技术很新 但是不成熟 我自己没用过 但是 朋友的520就是感觉不如我的401好用   一般是感度 你最好设置和你发射器上同步 模式2最好

网友:
我的都和楼猪一样问题…楼下有高手吗?

网友:
看来还是买611保险些,

网友:
我的感觉和LS的正好相反,520比401强太多了,原来高速倒退**涮锅的时候老是甩尾巴,换了520以后稳得像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