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机在地面开了3D飞不起来

楼主(2009-08-24):
飞普通模式飞行很正常,但是在地面先开了3D模式推螺距到顶飞机都不离开地面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我检查了下 把电机拔了 开3D后十字盘就不平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啊 我用的舵机是 日寇的929

网友A:
和接收机没关系,检查3D设置吧。

网友B:
有没有量过3D模式下的螺距?

网友:
我不懂,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量过3D模式下的螺距?
3D模式下的螺距是对的-10  0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接收机没关系,检查3D设置吧。

是检查遥控设置吗?

网友C:
对,就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螺距曲线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螺距曲线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螺距是-10  0   10度应该是对的三  油门曲线是100   85   100

网友:
 不懂3D模式飞3D

楼主:
有没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JR DSX7控吧?

网友:
把电机拔了 开3D后十字盘就不平了!就在这种状况下调整油门中点螺距0  油门点0 为-9 高+9  都在不加电机的状况下 测试就可以了 简单的就这样 慢慢试了!

网友:
一般调整飞机是先3D模式在一般模式的

网友:
风向朝上,当然飞不起来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请问 螺距迟卡在大桨的那个位置测试螺距比较精确啊

网友:
桨根1/3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