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各位老魔头,我有一个问题,在飞电直是,飞机尾舵杆向左打,而机尾向右转,尾舵向右打,机尾向左转,这是正常吗?

网友A:
看遥控器,只要飞机按手势转就正常

网友B:
正常的!
是看头的方向,不是看尾巴的方向!

网友C:
对,就这样的,其实也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D:
果然是蹲着思想的。
一般人的思维习惯,都是看头吧?
我上次开别人的车,向左打方向盘,车尾却向右转,这正常吗?

网友E:
楼上的不要打击新手,都有个过程,当时我在模拟器上的时候也是分辨不出,后来干脆就以机头为标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打尾鸵是以尾为标准,其他的是以机头为标准,结果搞的我今天炸机了,还得在模拟器上把习惯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