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FPV

楼主(2009-08-24):
沧狼1.3米塞斯纳,本来打算飞6公里再回来的,结果以500米告终,事后分析原因:为了改善摄像头的视野,把摄像头改到了机翼上,为了固定摄像头,增加了几块泡沫,大大增加了飞行的阻力,全油门仍然感觉很吃力,由于飞机本来就重,翼载荷大,稍不注意飞机就向下掉,最远飞到800多米开外就不敢再飞,赶紧回来,设备无损,下次准备换个滑翔机试试

网友A:
很好玩,不知道你的控加功放没有?

网友:
等了好久  看不到

网友:
还是直机好,稳定得多

网友:
晃得我头头晕了,建议你用1米5左右的机翼,带上反角,给副翼和水平加装陀螺仪,那样效果会好点

楼主:
准备 换一个1。6米或2米的滑翔机,平衡仪买了有问题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玩,不知道你的控加功放没有?

6公里那是肯定要加功放了

网友:
等看改进效果 关注

网友:
重心可能没调好吧,飞机续航能力不错啊,差不多飞了30分钟,,,场地太爽了....

楼主:
哪来的三十分钟哦,前面还有一段调机的视频截了,在空中的时间不长,上一次正常飞行有28分钟,用的5000MAH的电池

网友:
        28分钟可以飞很远了

楼主:
我用的塞斯纳啊,速度和滑翔机没得比,一直都是全油门飞行,要是有合适的滑翔机,28分钟,15公里来回是没问题,易飞那机迟迟不出,我现在正在考虑搞一个滑翔机回来切腹扩大机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