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练习架和调机台

楼主(2009-08-24):
怎样节省练习的成本,很多人都说 ,模拟器是不二选择 ,模拟器练习的目的是 不要错舵的条件反射。让十字盘在你手里成一种惯性,成你的手指一样动作自如。可电脑和实际相差甚远,看屏幕产生的条件反射,和看真机飞行,差别大了。

  我没有上模拟器,有30个小时的时间练模拟,我更愿意花30个小时去调机,去飞行。但怎么可以既练习了对十字盘的控制反应,又节省成本呢?

看到论坛里 有高手 自制支奴干的视频,突然有了启发。

用块旧砧板,中心打孔,穿入一根废的主轴,用钢丝+扎带 固定, 主轴的另一端固定一个废的小齿盘。架高,避免伤到尾翼和尾桨。

飞行的效果还不错。中心点的位置很重要,否则要不停打舵才能控制姿态。

作为调试尾舵机是否锁尾的调试台很合适,比飞起来看 尾舵机是否锁尾,安全。 观察是否有双桨也很方便。

网友:
观察双桨,我是直接将其绑在椅子上的

网友:
回家时要把中间的扎带剪了吧?要不然怎么放JJ呢

网友A:
很有创意,不过我觉得还是实用性有限,比如这种方式,飞机就不可能出现大距离的位移和摆动,所以也不可能练习这种情况的处理和反应。如此看来,还不如模拟器呢

网友:
金属机身。LZ的作法和以前有个老帖叫什么“救救困住的JJ”有点类似。呵呵

网友:
还是 训练架 +  蛙跳吧

网友:
马上模仿LZ,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让我想起那绑在马桶塞上的机~

网友:
观察双桨是要飞起来看的

网友B:
LZ的电调还得放到后面点,这样放飞机套了外壳后对电调散热很不利

网友:
这个办法对调机很适合  不过对调好的机器联系飞行就不合适了

网友C:
这个

太粗糙了,
虽然我没玩过,
但要是我来做,
一定比这个好,
思路:不光要给充足的上升空间(这个明显太小了),
还要给前后左右的自由空间(以不损坏上浆和尾桨为限定)
这样才能尽可能模拟实际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调还得放到后面点,这样放飞机套了外壳后对电调散热很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粗糙了,
虽然我没玩过,
但要是我来做,
一定比这个好,
思路:不光要给充足的上升空间(这个明显太小了),
还要给前后左右的自由空间(以不损坏上浆和尾桨为限定)
这样才能尽可能模拟实际的飞行。

确实 能做的更漂亮,有时间可以改进的更好,呵呵,做足够的自由度。
因陋就简, 所以简单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创意,不过我觉得还是实用性有限,比如这种方式,飞机就不可能出现大距离的位移和摆动,所以也不可能练习这种情况的处理和反应。如此看来,还不如模拟器呢 [/quote
确实没有一种方法能比的上真实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