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问题。“负倒棱”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怎么磨?

楼主(2009-08-24):
说先磨个“负倒棱”能够减少磨刀的热量,保护刀具。请教怎么磨呢?

网友:
不能减小磨刀的热量,但是可以保护刀具,它其实就是把刀刃部分的毛刺打掉了而已,一般用油石修一下就可以了,不超过0.1mm

网友:
加强刀刃强度的方法,刃口倒一小角可以车45#淬火钢。切削用量0.1~0.15、低速。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对,这个资料中提到的负刃刃磨法我就是看图片也看不懂啊??

网友:
他这个是先磨出负倒棱,后磨出刀刃部分,以达到保护刀具的目的。他最后还是把负倒棱给磨掉了。其实自己在家里没有这么麻烦。正常的去磨刀,磨下来了用油石在刀刃部分打两下,打出一个狭长的刃带就行了,不超过0.1mm。它的目的是把因为磨刀时所产生的微观上的裂纹,毛刺修磨平整,以保护刀具。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小床,可以免了.以细油石逛(这个字不会写,代替)刀代替之

楼主:
我是工厂做轴承套圈的。车刀从早到晚都在使用,所以对这个“负刃刃磨法”还是很感兴趣。如果能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无疑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