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8-24):
我想问你们的
模拟器
在那里买的啊 要几钱
可以发个网子来不
有没有 模拟器同固定翼零件一起卖的网子

网友A:
淘宝上搜索一下不就得了。
先买个遥控器(从200多的天地飞到几千的FU或JR都有,看你的预算及今后是否一直玩下去),再花几十元买个XTR之类的模拟器。练一阶段后上练习机,包括空机、电机、电调、舵机、电池、平衡冲以及舵角、连杆、螺旋桨、桨保护器、O型圈等小玩意。

网友B:
请问楼上
我刚入手LamaV4,
用FMS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