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MX712充电器最终完成~

楼主(2009-08-24):
5元买了个盒子

装上了~

三极管直接拧在盒子上散热~

散热还不错~

网友A:
这个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B:
LZ是修电动车的  盒子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电池插头是电动车上限速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有什么功能?

充1-20的电池组,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修电动车的  盒子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电池插头是电动车上限速的插头

我不是修电动车的~

网友:
LZ其实是议长

网友:
十三年前上学的时候也制作过 MAX713 的充电器,那时只有 NiMH,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