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的碳纤尾浆 ???

楼主(2009-08-24):
昨天给 500 换了一对碳纤尾浆
结果飞行起来
加急油 甩尾
调了
舵机
位置
调了曲线
调了陀螺行程
毛病依旧...
比较了下一直在用的塑料尾浆,
碳纤浆 短了半个厘米..
难道是尾浆短了
效率下降了?
塑料尾浆 尾巴锁得杠杠的..
一上碳纤浆
就甩尾...
各位天上地上路过的...
提示下咯

网友A:
估计是短了效率下降。或者你尝试一下尾舵的位置,调整一下中立点的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再研究下
看看 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500ESP原配就是碳尾浆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C:
碳尾桨和塑料的尾桨产生的推力会不同,桨效率也不同,所以原来的设定会变,要从新调整的

网友D:
你买的是YT原装的吗?

网友E:
碳纤尾桨好过塑料的

网友D:
而且好不止一点点

网友F:
你可以把舵机摇臂行程缩短点(换个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