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炸一个,450抗风性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今天中午在附近找了条断头路,刚飞了1块电池,就出状况了:

450sport刚刚离地,小推了一下油门,提升到离地面30厘米高度(差不多膝盖高度吧),差不多正左侧悬停了,比较稳定,正在得意呢,一阵大风从飞机右侧吹过来,将副翼向右侧打了一下,稳定住了飞机,但机机就在原地快速向上升了。

上升到2~3米高度吧,还是能控制住,但还是不由自主紧张了,慢慢收油,把飞机降下来,离地1米左右收油太彻底了,起落架断了,机机向左侧倾斜,万幸的是大桨和旋翼头都没有问题。

断电检查了下,就是起落架彻底断了(没有带相机,用手机照的,但没有连线,回头上图吧)。

问问各位LS,是不是外场飞450要注意风速啊,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了,问了LS后把油门曲线中间调到了55%,螺距曲线也适当加了1、2,但效果不明显。

500或600E肯定比450稳定,但会稳定多少呢??

网友:
和我今天中午的遭遇一样,我损失一副脚架和一根横轴

网友A:
我才入手的450SPORT,难道要在室内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入手的450SPORT,难道要在室内玩?

还不如换成EP200SEV2

网友:
有风飞机上升很正常啊 大风天练技术啊

网友:
风大是这样,会把机器托出来,机器大,越容易被托起来。

网友:
收油收的这么快? 脚架都断了, 也收的太快了吧,  感觉没必要那么紧张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从来还没有因为风而摔机~~~   楼主还是紧张了,导致油门控制不好

网友:
lz自己太紧张了,多飞多练就好了

网友:
在模拟器里面把风速调到最高练习悬停和航线 放风筝去吧

网友:
技术不行,什么飞机都飞不起来..技术好,啥飞机都一样稳定.......

网友B: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4~5级风中飞450sport, 还是很稳嘀 ,LZ你的油门太低了, 应该调到68~70%

网友:
提高转速

网友:
偶也是新手。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LZ只要感觉到有风,可以稍微收油门,突然来的大风把飞机带上去。千万不要慌。
小幅度收油门,观察是不是下降。不下降就再收点。直到开始下降位置。
在下降时,要控制下降速度,太快就小幅度推点油门。
大风天,肯定是上上下下的。只要不慌,一般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4~5级风中飞450sport, 还是很稳嘀 ,LZ你的油门太低了, 应该调到68~70%

那油门曲线中点要调这么高??我还处于入门阶段,模拟器+真机练习,主要模拟器。
问了模型店LS也说要提高转速,要我把曲线中点调到55%(目前是50%,我油门摇杆基本推到65%甚至更高行程才能离地),但同时螺距曲线是否要调整。

网友:
中点螺距为+5度, 最低油门的螺距为-2度, 另外螺距曲线的EXP最好关掉, 油门曲线的EXP打开

网友:
我4级风也玩450的 主要看控制了 只是风大了450飞机不稳定 飘忽不定

网友:
大风我就直接切3D飞行

楼主:
霍霍,都是LS

我最近暂停飞真机了(等配件快递),苦练模拟器。

霍霍,发现凤凰里面有个“暴风”的天气环境,开了以后还没有发动就被吹的东倒西歪的,恐怖哦

有风的环境下450确实很飘忽啊

网友C:
我把250JJ飞到客厅空调口练悬停,有30多个起落,炸机2次,今天飞450,感觉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