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贴。请教 右手油门 改 左手油门.

楼主(2009-08-24):
。请教 右手油门 改 左手油门. 潜水很久也没找到 改控贴.. 望有经验的各位教学下 ..谢了

网友A:
什么遥控器啊 如果是普通入门的遥控器需要把左右的电位器对调连线 不过对调之后,3根线换到对面的电位器之后需要将3根线两边的线对调位置

网友B:
先说什么控。

网友C:
不知道天九可不可以任意设置各通道功能。要是不可以的话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