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天9飞016如何设置和接线

楼主(2009-08-24):
收了一部二手016,接收是原装的ESKY六通,到手后天9不知道怎样设,接收上怎样接各通道也不清楚,还有016的十字盘和我的450及火狐200不一样是相反的,试了好一会了都是乱的,特向高手求救。谢谢。

网友A:
3通道油门、4、5通道陀螺仪,1、2、6通道插斜盘舵机;
修改斜盘舵机通道的正、反设置,确认十字盘同上同下;
修改十字盘参数,使斜盘方向正确,初始设定均为+60%,一般情况修改一个为-60%即可。
修改方向舵的正反设置。

楼主:
谢谢,我试试,陀螺是0704只有一组线接在四通道上

楼主:
刚试了下,好象是接对了,但是右边舵机的动作是反的,不知道在哪设?

网友A:
没用过0704,好象没有感应线。
一般陀螺仪有两组线,一组是有三颗线的,接4通道;还有一组只有一颗线的是感应线,接5通道。
0704好象不能通过控来设置感度,所以是不是少颗线。
右边舵机是反的是什么意思?右边的那个斜盘舵机?
还是打副翼是整个方向是反的?
如果是右边那个斜盘舵机,就改舵机正反设置;如果是打副翼整个是反的,就改十字盘参数,前面已经说过了

楼主:
是的,右斜盘舵机是反的,比如打左向,左斜盘舵机向下了,但右斜盘也跟着向下,打右反之,前后或推油门时右舵机也是反着来,另两个舵机的动作是正确的。在控里找遍了也没找到设单个舵机正反的项目。

楼主:
搞定了,把方向正反设置成"逆",再把左右舵机对调下接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