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指教一下 YT450SPORT原装电调的寻机功能怎么打开?

楼主(2009-08-24):
前辈指教一下 YT450SPORT原装电调的寻机功能怎么打开?我的是DSX7控,接收原装DSX7配接收机,关了控等30秒没有发现电机会发声音呀!请知道的前辈赐教一二!

网友:
我没用过pro的电条不知道。

网友:
寻机功能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35X有寻机功能?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只适合PPM接收机,建议楼主换套发射和接收试试吧

网友:
寻机功能要有蜂鸣器才能发出很大声的,靠电机线圈发声太小

网友:
yt全系列電調都有巡機功能,PCM 2.4G飛機失控後關掉發射機電源,30秒巡機功能自動啟動,電調會發生高頻~嗶!嗶!嗶!聲響

网友:
听说好像是马达发声吧?
电调是不发声的

网友:
这个功能好像很少人知道哦

网友:
只听说在PPM模式下好用,有失控保护功能的接收机大概都无法用吧

网友:
只能在PPM发射方式下才能使用寻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只适合PPM接收机,建议楼主换套发射和接收试试吧

千红GG说的就对了

网友:
sport 是有这个功能,看说明书

网友:
不是PPM的问题,是要把PCM的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