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6X 2.4G遥控器

楼主(2009-08-25):
您好,我现在在使用这个遥控器飞固定翼,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对码速度正常,也没有丢过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遥控器的发射功率(拆开看那个2.4的PA是支持100mw的,不知道实际配置的是多少。因为用来飞固定翼,所以比较在意)

2、像我这样使用正常,是否需要寄回去进行升级?

3、这个遥控是否支持跳频?(升级说提升了对码速度,感觉使用跳频避开干扰也可以提升对码速度,如果真的可以,那就可以放心的飞了)

谢谢。

另:模拟器接口确实接触不好,稍微动一动就会没有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在使用这个遥控器飞固定翼,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对码速度正常,也没有丢过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遥控器的发射功率(拆开看那个2.4的PA是支持100mw的,不知道实际配置的是多少。因为 ...

发射机是标准的100mw
依照您的描述,完全不用返厂升级。
该遥控器就是支持跳频。

网友:
该控性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是标准的100mw
依照您的描述,完全不用返厂升级。
该遥控器就是支持跳频。

感谢您的回复!现在对这款遥控器是相当的有信心啦!

网友:
100mw 的嗎..那就好了..
可以放心的飛

网友:
个人还是很喜欢K-6X的,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公园看看老伯们放风筝,找个放得最远的老伯问问“你风筝现在放了多远的线了,好高啊?”

老伯说:“200米左右吧!”那你对这个控就有信心了,便宜的不一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