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电位器坏了,不知道可以买到吗?

楼主(2009-08-25):
65Mg电位器坏了,不知道可以买到吗?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 65mg 是坏掉电位器的!

还有,65mg里面就那几个东西,为啥就是那么贵,160元,太暴利了,成本估计也就10元不到!

网友:
这个东西估计不能用一般的成本核算!

网友:
收个尸体吧…不能这样计算成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5Mg电位器坏了,不知道可以买到吗?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 65mg 是坏掉电位器的!

还有,65mg里面就那几个东西,为啥就是那么贵,160元,太暴利了,成本估计也就10元不到!

成本10元不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10元是少了点,不过比量的话肯定不超过25元!
电位器我修好了,65mg里面的电位器的卡片有点薄,而沟痕有款,在转动过程中很容易接触 不良!

网友(2010-01-11):
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A:
,这种电位器 是很难配的!!检修倒是可以解决者问题,65MG 的电位器修复的方法是:就是在放大镜下用一个尖锐的拨针,将电位器的家属碳膜滑块向上拨离原来的运行轨迹就可以修好,很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 是很难配的!!检修倒是可以解决者问题,65MG 的电位器修复的方法是:就是在放大镜下用一个尖锐的拨针,将电位器的家属碳膜滑块向上拨离原来的运行轨迹就可以修好,很管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 是很难配的!!检修倒是可以解决者问题,65MG 的电位器修复的方法是:就是在放大镜下用一个尖锐的拨针,将电位器的家属碳膜滑块向上拨离原来的运行轨迹就可以修好,很管用!

顶高手,我也是这么修的。解决抖舵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