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并行充电和串行充电原理

楼主(2009-08-25):
看了好多锂电充电器。一直不明白一个原理。有的充电器是串行充电。并行检测。当检测到一块电池充满的时候,怎么来控制充电电流呢?这个时候另外两块电池一定还没充满,有一块电池已经充好了。如果继续充电。充好的一块电池必然会过冲。不知道向这种充电器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还有一种是并行充电。独立平衡充。通过平衡头来充电。这个原理也不是很了解。举个例子:第一块的电池正极接第一路PWM控制模块的正极。PWM控制模块负极接第一块电池负极。当第二块接入的时候(第二块的+和第一块的—是连在一起的  。平衡头里面)。第二路的PWM模块的正极接第二块电池的+,同时也接在第一块电池的-极上。这样的电流流向是和第一路的电流流向相反的。因为这个几个PWM模块全部是共电源的地的。所以不是很理解这一块。麻烦高手回答下。

网友:
串充时,一般每个cell之间的压差不会太大,当压差一般达到0.02v的差值时,电池正负极端不再流入电流,而是通过平衡充插口对电压低的电池进行充电(一般电流很低,300毫安以下),直到每个cell之间压差小于一个值之后再从正负极接口充电。也就是充-》不平衡-》停充并进行平衡-》平衡-》接着充。一般如果一个电池满了,基本就都满了,之需要再进行下平衡的动作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理解的。至于那种独立的纯平衡充充电器,我理解是每路一个控制单元,目标就是冲到4.2v,哪个cell充到位了,就停。直到全部充满。

网友A:
楼上说的不全对吧?平衡时,是对电压高的电池进行放电,直到电压和最低电压的电池一样。

并行充电,是每一个单元的电池,用单独一路隔离电源进行充电, 假如有6S电池的充电器,内部就有6路独立的电源和充电电路,每路之间不共地。使用平衡头进行充电。

串行充电:不是使用平衡头充电,平衡头是用来放电的。当充电过程中,某一节电池电压过高,就会对次电池放电,使电压降低。 充电是用电池组输出的电线来进行充电的

网友:
看我的帖好了 我有 说过的

................

网友:
小新说的是正确的

1. 串充  主电流线充电,平衡头对电压高的放电
2. 并行充,N个完全独立的充电器对1S充电(不共地不共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不全对吧?平衡时,是对电压高的电池进行放电,直到电压和最低电压的电池一样。

并行充电,是每一个单元的电池,用单独一路隔离电源进行充电, 假如有6S电池的充电器,内部就有6路独立的电源和充电电路, ...

肯定不是放电……从逻辑就讲不过去,高的被放电,为何不去充低的?最终的目的是充满,不是平衡,平衡是附属的要求。如果放电平衡了再充,一个电池充满的过程得伴随多少个充电放电动作啊,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C:
to 楼上,是放电,平衡口接的是一个放电模块,另外,在没有任何一节到达预定电压前,平衡模块是不工作的,直到有一节到了电压,就放电(充电也没停), 总体效果就是满的不充了, 低的小电流继续.

网友:
另:串充就是有很多充电和放电循环,如果电池不太平衡,要反复很长时间才平衡好(可能比正式充电时间还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o 楼上,是放电,平衡口接的是一个放电模块,另外,在没有任何一节到达预定电压前,平衡模块是不工作的,直到有一节到了电压,就放电(充电也没停), 总体效果就是满的不充了, 低的小电流继续.

oh,shit!是说所有串充的都这个搓行?包括eos在内?

网友:
串充的平衡接口有放电的,也有旁路的的,看充电器怎么设计了,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绝对,非此即彼。

网友:
1.模型充电器 串冲的平衡模块基本上是放电平衡方式的,此种设计方式原理简单成本低。

2.亦有使用电感来实现能量转移,将高电压的电池对电感放电,然后对低电压电池充电的方式,以前在电源类的论坛见到的,此方法原理复杂,成本高,我是没见到有那款充电器有用此方案。

3.亦可以对低压电池进行充电,但串充只有单个电源,对低压电池充电需要额外增加切换充电用的三级管,亦比较复杂,没见人用。

还要其他方法吗?我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放电……从逻辑就讲不过去,高的被放电,为何不去充低的?最终的目的是充满,不是平衡,平衡是附属的要求。如果放电平衡了再充,一个电池充满的过程得伴随多少个充电放电动作啊,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事实上现有充电器产品就是放电的,原因是原理简单成本低。

假设3S的电池组中有一节电压较其他高,没有平衡电路时,
那么充电到12.6V截止电压时,电压较高的这节电池是超过4.2V,会被过冲电的.

目的是要充满电,但前提是保证每节电池都不被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楼上,是放电,平衡口接的是一个放电模块,另外,在没有任何一节到达预定电压前,平衡模块是不工作的,直到有一节到了电压,就放电(充电也没停), 总体效果就是满的不充了, 低的小电流继续.

平衡模块的工作方式有2种,1是平衡模块是对达到4.2V的电池才进行放电平衡(其实就是一个稳压电路,保证电池不超过4.2V)
另一种是用单片机,计算每节电池相对最低电压的电池的压差是否过高,如过高就放电使电压降低。此方式可缩短电池放电的等待时间。TP-205V就是这样的:
2-5 cell Smart balancer
Auto balance (active if more than 0.005V imbalance)

Over voltage safety alerts (also shut-off TP charger if detected any 4.3V cell during charging)

网友:
ls在上大图看看

楼主:
经过小新的讲解,我大致了解串充原理。但是还是不了解并充原理。我看UA的充电器,并充也是共电源,共地的。他是怎么实现的呢。如果涉及到商业秘密。可以不发布。谢谢。。谢谢小新

网友:
好像UA充电器里面有6组独立的隔离DC-DC电路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小新的讲解,我大致了解串充原理。但是还是不了解并充原理。我看UA的充电器,并充也是共电源,共地的。他是怎么实现的呢。如果涉及到商业秘密。可以不发布。谢谢。。谢谢小新

谁告诉 你共地共电源了? 里面有6个独立的DC-DC电源模块,分别给6路充电电路供电

网友A:
UN是独立6路电源的。
不明白的是,为啥UN有12个变压器,难道一组电源2个变压器?或者是其中6个是滤波电感?

网友:
目的是充电,干嘛要搞放电来平衡?不是浪费资源吗?好的平衡器贵屎,把钱用去买电池更化算!

并行充不存在电池间的平衡问题,各自充满,简单多了!

网友D:
大电流充电我感觉还是串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是独立6路电源的。
不明白的是,为啥UN有12个变压器,难道一组电源2个变压器?或者是其中6个是滤波电感?

一个是隔离电源,另一个就是充电输出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oh,shit!是说所有串充的都这个搓行?包括eos在内?

现在全世界除了德国有一款串冲平衡时不是放电外,其余的串冲都是以小电流放电来做平衡
所以当电池压差大的时候,串冲的效率比不上独立分压冲。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www.maxpro.cn/MaxproCN/index.php?page=Q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我感觉还是串充好

完全赞同,并行充,小电流还可以,5A/6A再加上节数一多,恐怕还真不好搞!

楼主:
基本了解。准备画板子了。准备做一个6路的。自己用。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绝对支持独立平衡充,串行分压平衡充的平衡度很低,

支持独立平衡充,更支持自主产权的lipo-3s-2a。

网友:
不知道IMAX B6如何给3.7V得LIpo电池充电

在系统设置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如何充3.7V电池的。

网友:
内行真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