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2204马达和KT的连接方式(有图)

楼主(2009-08-25):
2204马达 怎么样装在KT上 既美观又牢固。

有细节图说明最好...

网友:
要+这个  可以上掏宝买  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自己按照电机外围尺寸做一个,基本规格是预留KT4个缺口和电机轴的孔径,电机嘛可以直接用自攻螺钉铆紧。最后用热熔胶和KT机头连接。也可以和楼上所说买个也行。

网友:
2204飞这个,动力有点小吧?

网友:
小碳棒或小竹条,4根或2根,涂胶后插埋KT板内,当然要比着埋哦,对准电机安装孔位置.安装电机后前部涂胶固定电机.在用纤维胶带伺候.
或使用上面几位提供的那种木片成品.也可以用IC卡自己DIY.
友情提示-此电机只适合200克内飞机,如果全重200克上,请更换电机为好!

网友:
这个电机 是飞 F3P的标准配置

网友:
用一个塑料药瓶子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那个十字木片 但是孔是对应2208或2212的. 2204马达后面的孔也不像2212那样有螺纹,不能上螺丝。

网友:
重量一定要控制在180可左右为好

网友A:
其实用胶布粘上就可以的

网友:
2204飞翼展65以上5MMKT有点吃力,建议别用热融胶,否则电机发出的热量足以融掉固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胶布粘上就可以的

怎么粘?

网友:
我用2204飞KT330和CLIK,还挺重的,自己弄个十字架,然后用透明胶粘上就可以了.

网友:
2204做尾推得小飞机还可以,做这个,动力不够啊

网友(2009-09-24):
饼干无刷

网友:
如果不能把起飞重量控制在150克以内请换2205或者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