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使用兼容配件的问题要注意。

楼主(2009-08-25):
这段视频是在为一位北京的朋友检修EP200时拍摄的。其中皮带轮和尾桨不知道是什么机型和品牌的配件,故此我统称他们为兼容配件。但是,视频显示皮带和皮带轮并不完全兼容。
我们检修用户产品时,以尊重用户的选择为导向,只要对飞行没有重大影响的,我们不予改变用户的选择和设置。

网友:
先顶了再仔细观察。

网友:
想不到泰世原厂也生产副厂件 ,而且还不兼容

网友:
是原厂的皮带和副厂的齿轮不匹配 还是  副厂的皮带和原厂的齿轮不匹配呢?

楼主:
其中皮带轮和尾桨不知道是什么机型和品牌的配件。可以确定不是泰世的产品。

网友A:
fox的。。。回来就更换

网友:
皮带是kit原装的啊。。。怎么不认识了?尾浆是250用的。

我有个问题,尾浆用泰世200也有大小2个型号,好像v1 v2都是小一点的,kit是大一点的,和250的尾浆大小很接近。请问沈医生用哪种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的。。。回来就更换

不需要更换,目前除了明显增加了传动阻力外,还未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你先安装接收机后测试飞行。只要没有问题就继续使用,直到损坏后再更换原厂配件。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对两者做些客观的比较,因为你目前使用的尾皮带轮直径大于泰世原厂的,所以尾桨转速低,目前所用的尾桨直径大。这样的组合从理论上来说可能会略微降低锁尾的性能,你可以实际体会一下,以后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切身感受。

我看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动,有好的经验也提出来可以和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不需要更换,目前除了明显增加了传动阻力外,还未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你先安装接收机后测试飞行。只要没有问题就继续使用,直到损坏后再更换原厂配件。

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对两者做些客观的比较,因为你目前 ...

有时间写个200的帖子。。。感受挺多的

网友:
尾皮带轮光是直径大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泰世也有17T和18T的金屬尾齒輪組
用ALZ-250的尾浆估计也没有问题,因为泰世也有,高性能尾旋翼片組(42mm)
---------------------------------------------------------------------------------------------------------------
但是这个FOX200的尾皮带轮应该是模数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的尾轴短了一点
优点是这个尾轴的螺纹部分比较长,可以使用止滑螺帽,省去了上胶的麻烦
--------------------------------------------------------------------------------------------------------------
请沈毅建议厂方,这个优点可以考虑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