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黑哥帮忙看看,这个平衡充怎么了

楼主(2009-08-25):
这个KDS 充电器不知怎么了,本来好好地,但是现在只有2s的输出了,其中1s充不上电了,上图请黑哥帮忙看看可能那个元件有问题,我可以拆下来检查,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也叫平衡充电器呀。

网友:
晕  ...这也能用啊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电池上的、平衡充电口的线断掉了呢?

网友:
我也一个,想卖了算了,现在用A6了,还是A6好用

楼主:
不是的,电池好的,试了两块都是一样,在别的充电器上是好的

网友:
这个不叫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