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801PRO使用篇之(与DSX7地面拉距对比测试)

楼主(2009-08-25):
WK2801PRO使用篇之(与DSX7地面拉距对比测试)

一直酝酿如何测试一下此控的距离,8月15日活动的时候带了一50米皮尺,按照控说明书的地面拉距测试,在降功率后的确在30米左右信号正常

8月23活动,模友的DSX7也在正好做了一下地面拉距测试比较,两机并排放在图上控箱上DSX7在左2801PRO在右并与看守的模友商定好信号,然后两人拿控步行进行地面拉距测试,往前走到6根电线杆外大约200米距离,看守飞机的朋友举起左手矿泉水瓶经联系DSX7接收机信号灯慢闪后快闪但打舵舵机反应正常;而2801PRO接收机信号灯虽未闪烁但在此距离上打舵感觉舵机反应迟顿(就未再往前走);拿DSX7的模友继续往前走了一根电线杆虽接收机信号灯一直快闪但舵机反应还算正常,结束此次地面拉距测试大家一致认为DSX7的功率大于2801PRO(两者好像都是100 mw??)有一问题:不明白DSX7大约200米距离接收机先慢闪后快闪,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哈

两架测试飞机并排放在图片黑色控箱上

就是沿此道路边上电杆向前

地面拉距测试结束后,把2801RRO接收机安装在飘飘机上简单做了一下空中拉距测试,飘飘机飞了大约两百多米高不太好看了就没继续爬升,然后又大概在水平两百多米范围内飞行了一下,打舵飞机反应稳定正常,测试到此为止。
通过对比两台控,客观的说做工WK2801PRO优于JRDSX7,软件设置的易用性个人觉得WK2801PRO优于DSX7(一家之言这可能不很客观哈),本地使用DSX7 模友是“中国手”改手需要拆控换线这没有WK2801PRO方便只须更改一下设置就行;地面拉距测试得出的结果JRDSX7发射功率大于WK2801PRO有些遗憾,从这几周使用后觉得WK2801PRO算得上性价比超值的控,国产控特别是WK的控能做到如此水平还是觉得比较满意,拥有此控不后悔!!

网友:
哈哈哈 就华科尔的这款2801来说  确实没的说    绝对是国产里的精品

网友:
顶,,我是2801E 升到100mw

网友:
 好久没来了

网友:
发现一个舵面混控两次就不行了...有人试过怎么用2801设滑翔机中的蝴蝶刹么?我搞了很久都不行

网友:
蝴蝶刹???没玩过

网友A:
过一阵 也考虑把我的10MW升级到100MW

网友:
遥控距离与接收机灵敏度关系也很达~~
    这结果也可能是2801pro的接收机没有dsx7的接收机好~~

网友:
dsx7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
楼主的pro在哪买的?淘宝上不见踪影啊,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
不过,好文章帮顶,我的也是2801PRO,我认为WK2801PRO的做工完全可媲美JRDSX7,软件设置WK2801PRO貌似在模仿DSX7且优于DSX7,而且2801改手那简直是太方便了,后面一个顶丝位置一换,设置里模式一调节,预置4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一阵 也考虑把我的10MW升级到100MW

要升快升,现在厂家免费升级呢,自己把控电一换,避免失控纪律啊!~

网友:
我也来汇报

做工不错,确实买来不后悔,感觉很对得起那个价格。
我不但自己用,还推荐朋友用。

有些功能还是薄弱了,有待进一步加强。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
都說過華記

電子零件是靠得住,性能比機械件優勝得多,正在用他的陀螺儀及控整體可以,注,這只是自己用后的感受.

网友:
华提供的软件升级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要是我那个2801一开始就是PRO版的软件就好了1秒对频感觉很爽的样子

支持国产,希望华XX能做的更好

网友:
剛讚許就撞板了,現開機老響起警號是HOLD,打開后底板拔了holb開關線才停止叫聲及對碼,真的臨天光~尿,等回廠吧

网友B:
开机时油门锁定开关打在hold位置当然会有警报

网友:
如何把10MW升级到1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油门锁定开关打在hold位置当然会有警报

估计他的意识是,HOLD开关坏了,只好拔掉线,才能开机

网友C:
那開關應沒有壞,開控也沒打HOLD制,奇就奇在拔線后就可用,但HOLD功能便不能用了,還是等有空回廠修修及升級吧,(難就難在不知華記地址及如何寄回給他)是真的未試過寄野

网友C:
老金、M大校,多謝你的分析,細心查找一時都找不到問題出處,等晚上回家再打開控慢慢跟查一下再算,現只有定性是電子零件出問題應不關機械零件(熄火停車啲啪制)的事

网友:
对这个控十分有兴趣!

谢谢老鸟测评!

网友:
100mw在有些国家不能用~现在华XX还没有申请专利~
虽然是PRO版~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金、M大校,多謝你的分析,細心查找一時都找不到問題出處,等晚上回家再打開控慢慢跟查一下再算,現只有定性是電子零件出問題應不關機械零件(熄火停車啲啪制)的事

那你就看看链接HOLD开关的线有问题没有。拿表一量就知道了。顺便还能看看开关坏没有开关能啪啪响并不等于里面的触点没问题。还是拿表量一下才知道

网友:
收到,先多謝指點

网友C:
今天風乾一下竟然又可以了,可能是在冷氣下拿到外面有點水氣吧,等試多幾天先決定回廠否,多謝樓上提點的模友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風乾一下竟然又可以了,可能是在冷氣下拿到外面有點水氣吧,等試多幾天先決定回廠否,多謝樓上提點的模友才真

我晕,最怕的就是这种时有时无的问题了。这控没搞清楚问题前是万万上不的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開關應沒有壞,開控也沒打HOLD制,奇就奇在拔線后就可用,但HOLD功能便不能用了,還是等有空回廠修修及升級吧,(難就難在不知華記地址及如何寄回給他)是真的未試過寄野

上华科尔网站,有在线客服,随便联系一个,他会给你地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風乾一下竟然又可以了,可能是在冷氣下拿到外面有點水氣吧,等試多幾天先決定回廠否,多謝樓上提點的模友才真

如真是这问题,可将控拆开,随便丢包干燥剂进去。用胶带固定就行了。
我估计能改善不少。

网友:
我上华科尔的网站看了。 WK2801PRO 还是10MW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真是这问题,可将控拆开,随便丢包干燥剂进去。用胶带固定就行了。
我估计能改善不少。

干燥剂可不是这么用的。使用干燥剂一定要在密闭空间内,而且多大空间配用多少干燥剂也是有说法的。如果在敞开空间用干燥剂,那么当干燥剂吸水饱和后,就会变成加湿剂了。 包括食品包装里的干燥剂,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开袋后,就拿出来丢掉。要不然,吸饱水的干燥剂会加速食品的回潮速度

网友:
30日中午,開機有警告又是HOLD,看來有麻煩了,開關試個沒事,是什麼另到這控時好時壞就不清楚,但拔線后先玩細机4G3及200都正常只是無左熄火功能,及像不影響其它功能,玩住先,等有空上大陸再決定寄回華記  又找客服怕自己不懂國語變成口同鼻講.

网友:
哪里有卖 多少钱。

网友:
到今天1號中午開機又一切正常,就這情況寄回都不知華記怎樣修理,如寄到像現在那般正常那如何,還是暫時用住等真的開不了機才算.

网友:
楼上的真郁闷啊

网友:
大校  你又給提中了,危險的事剛發出 ,現在太累了已經深夜二時明日中午後再說明.七月真的要小心呵

网友C:
事情是這樣:開控一切正常熄火都正常,開始飛360T1兩粒電跟著轉450剛完一粒電換下一粒電飛,一拉油門上升到二米高(太突然)已經直掉地上,油門還拉到3分2位置,沒有想過會這樣上升變了下降,真不知好彩定吾好彩,如果不是剛上升就出事小則機機就炸毀大則不知會如何,暫時用這控都是不用熄火先,或者買多一個做後備.

网友:
還要買2801做後傋?朋友問.其實這控是不錯的這情況應是個案吧,華記的電子產品如陀螺儀及控都用緊都可以,是說事實,控還有用F牌子的但接收不平啊,要全部直機換曬就不菲了.

网友:
还是踏踏实实的找出问题再说吧 就功能来说,国产控的高端产品还真就不比F或J之类的洋货差,可品质与稳定的积累,尚需时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情是這樣:開控一切正常熄火都正常,開始飛360T1兩粒電跟著轉450剛完一粒電換下一粒電飛,一拉油門上升到二米高(太突然)已經直掉地上,油門還拉到3分2位置,沒有想過會這樣上升變了下降,真不知好彩定吾好彩,如果不是剛上 ...

严重关注不过俺的没出现这种情况,昨天已经用此控飞了俺的风神50了

网友:
在此說明這情況應是個案,有時水喉匠家中水喉老是漏水,電燈師傅家中老是左飛右飛電線如知蛛網,自己對電子的認識可能更害到自己,還是小心查找問題再決定如何做,多謝以上提點的各位模友

网友:
先張D/R跟HOLD開關對換再試試,可能最不會壞的真壞了都不奇呵,只要設置好ELEV的D/R開興關同步就算是開關壞了都不會有事,怕只怕電子那方面就炒多次吧.

网友(2009-09-24):
为什么我的华科尔是WK-2801E  的?跟2801PRO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