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会做电磁舵机转换器

楼主(2009-08-25):
那位高手会做电磁舵机转换器,请说下它的原理.能有电路图最感谢了.曾经有个一位高手发过贴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54565&highlight=%B5%E7%B4%C5%B6%E6%BB%FA%D7%AA%BB%BB%C6%F7

网友:
拆一个舵机的电路板出来,把线圈接到马达焊点处,
电位器拨到中点,也可以换成两个相同电阻值的固定电阻。
这样就能用了,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大,电阻要多大才好呢

网友:
2.5K的电阻2只

网友:
电阻看看原来舵机的电位器是多大的,两个相同的电阻,阻值相加和原来的电阻值一样就行了。
不换更加省事,也重不了多少,最多0.5克。

网友(2010-08-02):
用3.7克舵机的主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