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教这0艇的动力搭配

楼主(2009-08-25):
之前一直玩飞机。实在受不了450的烧钱速度。。。(偶收入不高还要上交4/5 )
改玩船了。之前入了环奇948玩具船,直接用450的11.1V电大概能跑不到30左右的速度。。很不满意。
于是在淘宝上淘了条自己经济能接受的O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0276a0949d73026ec6c6af198763eb5d.jhtml
求教高手 我想把直机的2415-KV3850外转子
电机
和40A电调,控直接用上去,可行吗??能否预估下大概能跑多少码???因为是外转子电机,不能用水冷,问题大不大?毕竟船里是封闭的空间,不象飞直机电机电调是在外面吹冷风。
如果这套动力跑这船不够的话。那改环奇948用这套动力能否上40码,大概用什么桨比较好。。

网友A:
关键是电调小了 八成会烧
电机就不理了

网友B:
这船一定要换软轴,用3660以上的电机,否则速度慢。

楼主:
电调应该不会小哦.
2415 40A,飞直机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C:
船是不一样的,要换大电调的

网友D:
船比450更烧钱。。。。。。。。。。。。。。。。。。。

网友C:
不见得,450还是比较烧钱的,毕竟飞机炸机的比较多,船一般做好防沉的话,不会偶太大的问题。
450的后续资金会很多的吧,船就基本上一次性投资了,前提是别太专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