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电池么?Top ×

楼主(2009-08-25):
有人用过么?2s1p 2000mh 20c??30c??第一次飞就炸了,不过电池仅是硅胶线表皮开了。这块电池110米买的,有人用过没?怎么样。到底是20c还是30c?

复件

网友:
是20C的,持续20C瞬间30C,这个用在什么上?

网友:
这个要问厂家才知道
有的线坏了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
有的是可以的

楼主:
回2楼:以前用在无刷小旋风上,炸了后闲置
只是硅胶表皮破裂
我们航模队的2架电动阿波罗50就用的是这个牌子的电池,5s4500mh30-40c,只能飞5分钟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
top×已经是比较贵的电池了

楼主:
哦,那块阿波罗50的5s4500mh30c要800多米

网友:
貌似军工的哈!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维修了,线很容易短路,建议楼主换线或是把破了的线剪断然后再焊到电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楼:以前用在无刷小旋风上,炸了后闲置
只是硅胶表皮破裂
我们航模队的2架电动阿波罗50就用的是这个牌子的电池,5s4500mh30-40c,只能飞5分钟

把“只能”两字去掉吧,50级的飞机5s 4000毫安电池能飞5分钟不错了。硅胶破了电工胶带补下就行,20A还不是很大的。你的帖子写的我以为是电池炸了似的,最好写清楚点,top gu n电池、ace这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好电池了,尽量给人家一点好名声吧。我手头2块1800毫安的3s1p,用着很舒服。价格是贵点,但是很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维修了,线很容易短路,建议楼主换线或是把破了的线剪断然后再焊到电池上

有的线是不能这么做的

网友B:
你的电池不行,我用的是格式的电池,25C的,185元一块,一个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不行,我用的是格式的电池,25C的,185元一块,一个字,暴。

你拿25c的和20c的比,有比的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