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SB的来 想做外接电池

楼主(2009-08-25):
最近出了几天门  深感手机没电的痛苦 决定要做个外接电池
具体计划  用一块2200MAH  20C   3S   电池,  接7805把电压降到5V(7805前用不用接7812稳压呢?)
然后接个USB插座  可在接线时遇到问题       7805输出应该接2,3接口还是3,4接口呢  ?

网友:
7805输出正极接1 (VCC),7805输出负极接4 (GND)

网友:
12V电池用7805降压到5伏?损耗掉了7伏的电压,效率太低了吧?
换DC-DC变换的模块的,有12V-5V的模块啊,淘宝上找找

VCC是电源正极,GND是地,接负极

网友:
淘宝上有许多移动电源
也不贵啊

网友:
7805以及78xx系列的三端稳压器的引脚一般是1进2公共3输出,你要把输入电压正接到1脚,2脚作为公共地,3脚就是输出正,从电路两端看,就是1、2输入,2、3输出,其中2脚是公共地,顺便说一句,7805的引脚是这样判断的:一般你能碰到的都是to220封装的,它的特点是带有一个散热片,散热片上有个穿螺丝的孔,你将有字的一面朝自己,引脚朝下,从左到右,分别是1、2、3引脚,不会发图,给你个链接,自己看看,是英文的,你就看第一页上面的封装引脚顺序就可以了http://pdf.dzsc.com/780/7805.pdf
还有啊,7805的最高输入电压时35v,我认为你使用7805来做电压转换效率很低的,楼上的已经有人提出了,建议你使用mc34063来做dc to dc的转换,这个电路比7805的稍微复杂点,但是市场上有好多车用的充电器,就是所谓的车充,几块钱一个,里面就是这个电路,你可以买一个,拆了改外壳就可以了,单独买一个7805估计市场要你3元,那个只要5元,前提是你一定要侃价

网友:
买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3端太浪费电了。dc/dc是王道

网友:
汽车充电器,有现成卖的,3---5元一个,一头插入点烟器,尾部有个U盘插口,实际上它里面是DC/DC转换器,入12--24伏,出5伏,不在汽车上用的话当然也可在输入端焊两根线接3组锂电。

网友:
LS  的正确

网友:
如果你要应急用电的话,我建议还是用DC-DC转换(如34063A),输入电压可以在很宽的范围,都不用调整直接插上都能用什么6V、12V、24V都可以的,省电且效率高,输出电压也很稳的。详见附图。

网友A:
还不如多买块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