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急加油(对尾),发抖或向右摔尾!!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25):
GL450C在下降途中,急加油门(对尾),发抖或向右摔尾!!请教高手!!
电机
用的是朗宇S2216 KV3450 电调KDS 40A
电池
花牌20C 2200MAH 陀螺401 +9257
①检查了尾部行程。②检查了皮带松紧 ③检查了尾推的顺畅。
螺距曲线:40 55 70 80 95
-1 5 10
油门曲线:0 45 55 65 100
陀螺感度 85
目前找不到原因?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问题呢?

网友B:
螺距大
主桨转速低了
还有锁尾舵机是什么的
如是模拟的就把延时调为20%左右试一下
如是数码的延时调为0

楼主:
终于炸机:尾齿轮固定座的问题,齿轮和转柱粘合不好,在高空中突然停转,导致炸机!!但换了尾齿轮固定座仍然出现上面现象!!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