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问题

楼主(2009-08-25):
大家好,我的无刷
电机
最近出了个怪毛病(在这以前没有的),空转时将
遥控器
调速杆推到最大转速正常,装上螺旋桨后(8060桨),将遥控器调速杆再推到最大突然停转,如果将螺旋桨换成小一点的,如5045桨等,那么又可以正常调速了!请问为什么用大的桨后速度调到最大会突然停转?谢谢!!! (不是电调的故障)

网友A:
沙发。。
多大的电机。KV是多少?

网友A:
8060的桨负载和9050差不多。
最高KV1400-1500(2208 2212)在高就危险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性能下降、配桨不恰当、电机局部短路、电调低电压保护值设置不当

楼主:
电源我用的是可调稳压电源,电源没问题,而且之前用的都正常,电调没有变动,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机局部短路的话,那么用小浆可以用?大浆就不可用吗?电机的kv值我还真不太清楚。
只是在一次跑船的时候电机进了水,后来晾干后就成了这个故障!(电机拆开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呀)!请赐教!!谢谢!!

网友C:
应该是电调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