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几个UN-A6未说明的功能

楼主(2009-08-25):
我发现了几个说明书上没写的。
1,调整电压的时候同时按住上下键。会1.5 3.6 3.8 4.2快速跳转。
2,调整电流的时候同时按住上下键。会0.3 1.5 2.5 3.5 5 8A电流快速跳转。
3,模式后面有个小数点。那个小数点是设置是否启用报警音的。
4,在未充电状态下,同时按住上下键3秒。强行启动散热风扇。放开即停。

模式说明说只给了4种。RPO版本的有6个。不知道5跟6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等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几个说明书上没写的。
3,模式后面有个小数点。那个小数点是设置是否启用报警音的。

如果能设置取消按键音而单独保留充电完成报警音就太完美了。

网友:
向导出不出a6 啊?

网友A:
应该把那 一 点 的图标改为小喇叭的符号,估计好多人都会用。
功能有待更进一步的完善呀
另:模式4 是干什么用的呀。1.2.3都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那 一 点 的图标改为小喇叭的符号,估计好多人都会用。
功能有待更进一步的完善呀
另:模式4 是干什么用的呀。1.2.3都用过了。

模式4是用来校准电压显示的。
先用一块锂电,用精度高的万用表量好电压,模式4时,把锂电插入,显示面板上会有电压显示,
通过调节上下按键,使显示电压与刚刚万用表量好电压相同,就调节好了。

网友:
UN-A6  黑色的新款是高频脉冲式充电  这样对里电好不?
      那位懂电子的高手说说?

网友:
UN要更新说明书给买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