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马达, 电调问题变的多了起来

楼主(2009-08-25):
跟天气关系有多大呢,
好像反应马达, 电调坏的问题不少........

网友A:
电池也是严重受害者

网友B:
电池温度高不到哪里,那种电流小或虚标的电调很容易挂,而马达差不多都是外转子,还好了。主要电调,我挂了一个

网友C:
为了减少损失,夏天就玩模拟器吧
练好技术过冬用

网友:
电调内带的UBEC出问题了。。飞2块电池就会断电。。然后机机就掉下来。。郁闷

网友D:
飞少点就是了,飞一块电歇几歇

网友E:
电调不要用得太恰,多留点富余。

网友F:
买了某个高级马达, 刚买的时候飞5个电池都不热的, 冬天的时候;
最近飞一个电池热的烫手, 用温度计量出来实际只有50几度
50几度就烫手了啊, 温度计没坏的, 看来夏天电动模型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啊

网友G:
50几度 算低温吧
我看是个人承受能力不同。
马达的体制也一样的。

网友H:
这个模型跟温度也有关系么,怎么做好散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