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JR30级油机菜鸟猛发问!!

楼主(2009-08-25):
刚弄了架30级的油直是JR的据说整机都是日本的
以前玩过一段日子亚托450停留在悬停的阶段
现在向前辈们问些问题
油机是否要不电机稳!?
30级的油机是否是油机里最小的!?
30级的油机性能如何!?
就业余玩玩而已30级的油机是否足够!?
油机的日常维护是怎么做的!?
注意事项有哪些!?
到手后马上上图

网友:
 配件贵不说,还缺

网友:
…………还30级的

网友:
只是玩玩航線, 悬停, 30油機可以. 但要做動作的話, 50级以上會好很多.

油机是否要不电机稳!?
油机一般比較稳因為桨比較長, 稳不稳要看桨長, 横軸圈的軟硬, 旋翼頭的设計, 桨型等等. 跟動力系統没太大関係.

30级的油机是否是油机里最小的!?
不是, 有18级的. 但傳統來説30是最常見的入門级. 但自從3D的流行, 50变成入門级, 因為30動力不太夠.

30级的油机性能如何!?
30级反應慢因為都是傳統十字盤, 好厂家也没出什麼好桨, 一般都是木桨和fiberglass.

就业余玩玩而已30级的油机是否足够!?
這跟业余不业余没多大関係, 只看個人興趣, 很多业余玩家玩渦噴, 一流高手飛便宜貨, 像Tareq Alssadi 飛Knight 50.:loveliness:

油机的日常维护是怎么做的!?
找老鳥當面問比較好

注意事项有哪些!?
同上...

网友:
调好的话怎么都比450稳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啊 还是继续我的450亚托吧  油机免了 一大堆东西 拿都没法拿
只可惜我的450电调坏了 舵机也坏了 不知要到猴年马越才能重上蓝天呢 老鸟谁负责修理下吧

网友:
呵呵,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来初学是最好了

网友:
一步步慢慢的来............

网友:
兄弟别怕,我重LAMA直接上50,要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牛!!!!!

网友:
在飞过450的基础上飞油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摔了三架450都没练好悬停,上油机后一下就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