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滑块

楼主(2009-08-25):
喜欢带托的光轴,但不喜欢市面上的滑块,想弄成这样,大家看看行不

网友:
应该说是滑套吧,这样好应该会好点,毕竟接触面大了,承重能力加强了吧,但是工艺复杂了点了吧,特别是那L型的槽,伴随的摩擦也大了点了

网友:
内部要镶一个铜套吗?

楼主:
中间铜套或贴塑了,这样可能清楚点,L型缝走一次丝应该可以了

楼主:
刚才打听了一下,加工费要0.3元每平方厘米,这个价格合适吗?

网友A:
还搞什么铜套啊,直接贴膜就行了,

网友:
L型缝走一次丝应该可以了
-----------------------------------------
多少?  0.01      0.1       1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搞什么铜套啊,直接贴膜就行了,

你很聪明!! 矩形铝块(铁块)打一个孔,侧面开条缝,2个以上螺丝可以收紧。内孔粘胶导轨带。 低成本,高精度,高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很聪明!! 矩形铝块(铁块)打一个孔,侧面开条缝,2个以上螺丝可以收紧。内孔粘胶导轨带。 低成本,高精度,高效果!

好是好!!但材料+机加成本一定不会很平吧!那位大大帮手算下外面加工要多少钱?我也想搞搞!25光轴的滑块外形大约是50*60*65

网友:
这个有成品卖.

网友:
..感觉靠不住,我还在想着用做模具用的导杆导套来做这个东西。。。。。

线切割加工,我们这边一般 0。04一平方厘米

网友:
我觉得不行。1、L缝不好加工;2、效果不一定好;3、建议不开口。

网友:
楼主奇思妙想,L槽如果用小钻头打一排互相连通的小孔不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