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叶25级发动机前后轴承尺寸

楼主(2009-08-25):
有知道的请讲一下吧?
三叶的轴承锈了。

网友A:
前轴承:697Z 内径7 外径17厚度5
后轴承:6901 内径12 外径 24厚度6

楼主:
灰常感谢LS的。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拆解步骤?

网友A:
加热之后轻轻敲打,自然脱落。
一个好方法是使用酒精灯(大一点的),将发动机在酒精火焰上面加热,然后在木板上面一敲,大轴承就掉下来了。最好不要用煮或者煤气,那样发动机就烤的黒了。
机匣是铸铝的,不要加热过高。以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