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好小子

楼主(2009-08-25):
好小子的重心在哪里呢?今天去试飞了。飞机感觉到动力不足。油门加完也飞不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前辈关于好小子起飞的经验。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我的心里好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能飞起来。
今天贴图也没有贴上,一定补上。

网友A:
从地上跑着飞的吗?

网友B:
加我Q和你聊,Q号已经短信给你

网友A:
原帖由
wangjunpu031021
于 2009-8-28 09:24 发表
我用2S电池,2600KV 2208的电机 30AXXD电调,从地上跑着起飞要跑三十多米,还必须要平滑地面才行
平行都用手抛起飞

网友C:
可以手掷起飞啊,场地不够好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干的,左手拿控,油门推到2/3位置,把升降舵后拉,猛的抛出去就OK了

网友D:
好小子的重心大概在机翼靠近前沿的1/3处, 如果重心不在此处,你可以采用增加配重的方式,我在机头加了个5号电池做配重。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折腾好小子,终于弄好了,这几天一直在爽飞。如果你有细节问题可以MSN:
myz561@163.com
晚上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