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怎么用?

楼主(2009-08-25):
今天收拾家   翻出一大堆电机电池  高人想个发  怎么用到飞机上   要不太可惜啦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无刷电调+6只二极管

网友:
霍霍,楼主还摆得这么整齐 啊,盒子一摇,什么都乱完了,买个有刷电调,和好一点的电池就可以上飞机拉,做个飘飘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着种问题看出,估计连遥控器也没?还买个TDF6A的控呀

网友:
买个电调吧

网友:
看不到吗  应该有遥控的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堆破烂
简单一分析,分这么几类:螺旋桨、有刷电机、转子、镍氢电、锂电池
锂电池比较好办,可以用来点亮LED做成各种小玩意
镍氢的看型号,合适的话有机会做接收电
橡筋螺旋桨基本上没什么用,我就这么放着,以后可能用到。
电动桨收好,有机会用到
再看这堆电机,分类说说
圆柱类,可以当做火鸟、翼龙的备用配件
130一大堆,估计是四驱车上的,还有玩具上的,基本用不上,偶尔做个小电钻能用上个完好的。
右侧扁扁的那个,刮胡刀里的吧?还有一个类似的像是录音机或光驱里面的。
发电机一个,估计是手电筒里的,做个风车玩吧,挂在外面,有风就亮
空心杯可以做室内机,如果没合适的遥控设备做个电动自由飞也挺好玩。
长条的,N30还是多少的,锃光瓦亮那个,看上去还不错,留好了,不定哪会能用上。
转子较难利用,漆包线直径合适的话可以做电磁舵机
好好留着吧,和我那堆差不多,刚开始也装盒子里,码的整整齐齐,想让自己的工具箱规矩点,不过没多久就乱了...

网友:
五叶小风扇+有刷+镍氢或锂电=风扇,餐桌上用很好使,早餐太热又怕迟到就用它吹吹,凉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