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坏了的亚托35X电调 小弟收一个 我的只坏了2个mo ...
请问谁有坏了的亚托35X电调 小弟收一个 我的只坏了2个mos管子

楼主(2009-08-25):
小弟收一个 我的只坏了2个mos管子

网友A:
我有亚拓35g电调要不?

网友B:
MOS管可以找人修啊。换下就OK了

网友C:
用XXD50A的吧,便宜又好用,最起码你用3S的123电池飞也没有问题,我的JJ上开始用的是固郎的40A,后来用123(3S)烧了,换成XXD50A后好用,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摸次。

网友D:
我有只坏了的35X,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