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加滤波器问题

楼主(2009-08-26):
看到很多朋友在电调连接接收器上加了一个磁环滤波器.我也想加一个.听说加了后转出电压稳定.减少高频.按收更稳定...于是找了几个滤波器.正准备装的时候突然想到..我记得滤波器分高通和低通..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哪种.并且转几圈我也不知道.装在靠接收或者靠近电调装呢...请知道的朋友跟我说一下.顺便帮我选一个滤波器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加了磁环后只是减少了电调内置BEC的高频杂波。减少高频干扰接受机的可能性,此磁环不加也可以的。
通常用的是铁氧体磁环,这个不是陶瓷滤波器,不分什么高通和低通吧。

网友:
真有那么邪门。据说这个只是消除高频辐射用的

网友:
从旧节能灯上拆一个就行了,没那么多的讲究。

网友:
加一个2200μ16V的电容吧

网友:
不对,高频辐射也是一样,都有他的频率区间,你用铁氧体磁环绕线时得经过计算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
抑制共模干扰地,你可以从电调信号线在磁环上的绕法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抑制共模干扰用的,看情况,有时候作用并不是那么明显。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那到底我要选哪种...转几圈呢.有没有具体说法?

网友:
要用绿色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