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

楼主(2009-08-26):
请问老手,我的450
电池
冲完电单个电芯电压用万能标量是4。26V--4。27V,这样的电压正常吗?不会过冲吧?
花牌301,E-SKY的0851,一共4个冲电器,但是用电显量才4.19V,我有3个电显,3个量都是4.19V

网友A:
过充了,不能超过4.20

网友B:
你的充电器精度不高,这样会损坏锂电芯,建议你用PRO-B6等高精度的充电器,要不然一块电池100多元你会心疼的。

网友C:
高了,4.14左右即可。

网友D:
4.14低了如果冲到4.25还可以,再高恐怕就算过冲了。

网友D:
用的什么充电器?

楼主:
花牌301,E-SKY的0851,一共4个冲电器,但是用电显量才4.19V

网友D:
还是相信万用表吧。

网友E:
你确定你那万能表准确吗,我一直用851冲还是很好的,只是慢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