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凤凰Phoenix 附图纸

楼主(2009-08-26):
新机,机翼面积2.45平方分米  6mm马达 46mm浆 2通道红外接受 65mah电池 45mm线圈,翼展20cm,电池半电情况下直吹电子称是7.2g的推力

总重7.4g 飞行速度理论上2m/s  实际差不多,转弯半径1m。机翼边条是1.6*1.7mm的轻木条 其他的都是按照图纸做的。

图纸打印到A4纸上即可,打印到A3纸上实际翼展是26cm

网友A:
能告诉我硬件都用那种机来改装的吗?搞一架应该很过引的

网友:
还搞透明的,室内飞飞还可以,到了室外,上了天,飞行姿态都看不到,炸的几率很大

楼主:
7.4g,那里能去室外飞啊,硬件都是淘宝上买的。6mm马达动力大点了,这个尺寸的4mm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硬件都用那种机来改装的吗?搞一架应该很过引的

阿水哥搞好就出来飞

网友:
没有升降和副翼,可以控制飞机自身的翻滚么?

网友:
哇!有V形反角

楼主:
\------/     型机翼可以自己恢复飞行状态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楼主:
鸡翅撞掉了,下一步做A3图纸的放大1.3倍的,6mm马达直驱动力这个飞机的动力太大了。

网友:
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小的接收啊!

网友:
室内飞这个

不如直升机灵活吧

楼主:
各有所爱吧

网友(2009-11-10):
引用 楼主:
新机,机翼面积2.45平方分米  6mm马达 46mm浆 2通道红外接受 65mah电池 45mm线圈,翼展20cm,电池半电情况下直吹电子称是7.2g的推力

总重7.4g 飞行速度理论上2m/s  实际差不多,转弯半径1m。机翼边条是1. ...

红外线两通接收是混控的,你是怎么解决的啊,电磁舵直接接在尾电机位置吗?还有那个舵量好像很小,你是怎么弄的啊

楼主:
这个2通不是混空的,只不过是开动力 电磁舵才能转向.舵量足够了,你舵量小查查是不是磁铁转向受到阻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通不是混空的,只不过是开动力 电磁舵才能转向.舵量足够了,你舵量小查查是不是磁铁转向受到阻碍啊。

搞定了,因为这个接收板尾电机的输出电压只有2.7V左右,如果只要电磙舵的阻力稍大一点舵量就很小了,现在我把回中磁铁取消了,换了两小段细橡筋,OK啦

楼主:
我就是用透明胶带自动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