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新款是高频脉冲式充电

楼主(2009-08-26):
UN-A6 黑色的新款是高频脉冲式充电 这样对里电好不?
那位懂电子的高手说说?

网友A:
高频脉冲式充电,对锂电挺好。

楼主:
?为什么很多做锂电的说不好了 请说明原因

网友B:
大同小异

网友C:
是直流充电,高频脉冲只是电压转换部分。

网友D:
锂电池确实有脉冲充电方式,还有专用的ic,不过最近似乎不流行了。因为是用PWM方式近似恒压恒流的,所以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的电压会比4.2v高,某些ic厂家号称不会对寿命产生太大影响,但某些厂家说会。

网友E:
是恒流间断式充电!

网友F:
脉冲充电方式在镍氢电池充电经常使用

网友G:
原帖由
yhybear
于 2009-8-26 20:37 发表
是恒流间断式充电!
请问这位师兄这样的充电方式有什么好处?

网友H:
MAX1879就是脉冲式充电,精度挺高的
shoudian论坛玩这个很火。

网友I:
我还是不折腾了,老老实实用旧版A6吧

网友J:
对锂电来讲,恒流恒压式肯定是最好的,脉冲式的好处是对充电器的设计者来讲便于控制,就如同一瓢一瓢的往水缸里舀水改为一滴一滴的往缸里滴水,肯定滴水可以控制得更精确,再无其他!
但对镍氢镍镉电池来讲就完全不同了,NIMH/NICD电池充电中,内部容易长晶枝而形成次级放电平台,降低容量,采用脉冲充电,可以很好抑制晶枝的生长,保持电池的性能不过快下降!

楼主:
 为了节约 材料 方便控制...

网友K:
脉冲充电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不过脉冲电压不能太高,超过4.5V的脉冲伤害电池